IAR FOR ZIGBEE 调试问题

楼主(2014-04-23):
IAR FOR ZIGBEE 调试问题
用IAR有几个月了,但是一般只进行烧写程序,不知道如何调试,请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你都能烧程序了,还不能调试吗?

楼主:
额,也许我表达有问题,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怎样一步一步查看某个变量的值,麻烦指导一下,多谢啦!
还请教一个问题:在使用Z-STACK完成某一个项目时,程序是怎样一步一步执行到Sample.App里面的发送、接收......等函数的?一直没看懂,也请大神指点一下,多谢啦!

网友B:
这么宽泛的概念,是不会有人来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