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异!两个程序顺序互换后程序无法运行???

楼主:
5芯积分

现象描述:STM32F103VET6,两个外设初始化函数Time_Int();PWM_TIM1_init();若Time_Int();在前,则PWM无输出,若Time_Int();在后,有波形输出。

网友:
        PWM_TIM1_init();
        timer_init();
       若将上述初始化函数顺序颠倒,即timer_init();在前,则PE9无波形输入。将timer_init();置后,则有波形输出。怪异???

网友A:
什么现象?问题都没有描述如何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现象?问题都没有描述如何回复?

1楼有补充。        PWM_TIM1_init();
        timer_init();

管脚有波形输入,程序正常。
若:        timer_init();

PWM_TIM1_init();
管脚无波形,程序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楼有补充。        PWM_TIM1_init();
        timer_init();

这两个函数里面的内容还可以展开一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函数里面的内容还可以展开一下不?

附件里有。
void Timer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声明结构体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声明中断结构体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 ENABLE); //打开TIM2外设时钟
   //**************************************************************************
   //     定时器2设置: 720分频,2ms中断一次,向上计数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初始化定时器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开定时器中断
    TIM_Cmd(TIM2, ENABLE); //使能定时器

     // 使能TIM2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函数名称: void PWM_TIM1_init(void)
//函数作用:
//**********************************************

void PWM_TIM1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声明结构体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声明通道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声明IO结构体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GPIOE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AF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 ENABLE);                  //TIM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1, ENABLE); // 使能重定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选择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配置输出速度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管脚模式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端口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499;                  //500u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主时钟72分频,1M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1初始化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ENABLE); //启动ARR影子寄存器
   //通道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PWM1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通道1 ,高有效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通道1 ,高有效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250;                          //占空比50%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初始化1通道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启动CCR1寄存器的影子寄存器

    TIM_Cmd(TIM1, ENABLE);           //开启TIM1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网友:
这个还是你自己仿真实际些,看看两个定时器的寄存器在两种顺序下到底有什么不同。

网友D:
估计可能是Remap的事,你把Remap的东西改到前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可能是Remap的事,你把Remap的东西改到前边试试。

把定时器的中断注释掉,可以恢复正常。但问题是,为什么?是STM32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