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的板子是2层的,用CCS4.2和XDS100V2就是连接不上

楼主:
第一次画2812的小板,刚开始CS6&7(IS62WV51216BLL-55TLI的片选)忘了布线,后来飞线过去,
原理图是按网上下的一个版本画的,就是连不上仿真器。
求熟悉DSP2812的老师给看下,哪里不对啊?
感谢!

网友A:
1、量一下晶振,是否完好?
2、JTAG 6脚是悬空的,将R12拆掉试试。

网友:
V2是没问题的吧

网友:
我以前是又遇到过一次,然后重新焊了一个板子就好了

网友:
V2连公司的核心板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量一下晶振,是否完好?
2、JTAG 6脚是悬空的,将R12拆掉试试。

6脚剪掉了,R12拆了,仍然不行。
晶振没测,没示波器,打算换几个试试。
这个电路不存在烧片子的隐患吧。电源的测的是正常的。

网友:
换了晶振试了一下,还是连不上
另外,我是用的CCS4.2,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
跟CCS版本无关。
1. 检查晶振电路,复位电路
2. 检查电源部分
3. 检查Jtag部分
4. 检查引脚焊接

估计就这几点吧

网友:
有个引脚是选择片内启动还是从外部启动的 那个引脚怎么接的好像是 mp/什么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