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 Single-Board 9606 的连接线问题,真是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2014-04-23):
NI Single-Board 9606 的连接线问题,真是不知道怎么用
最近我在研究FPGA。。在NI官网买了NI Single-Board 9606 板子,但是只有裸板,没有任何连接线,板上面有个接口,是240-pin, 40 x 6 pos.,high hensity open pin field SEARAY,有240个IO口,推荐用Samtec,SEAM-40-03.0-S-06-2-A-K-TR 连接器,请问,老师有没有使用过,我不知道怎么去买这个转接线,IO口都很小,改怎么转接,难道要自己做一个转接板吗?

网友A:
NI 不是有说明书吗?也可以打电话到NI公司咨询是否有相应的配件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