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AN不通,把驱动芯片去掉,直接把两个STM32芯片CAN TX接RX,RX接TX,是否可以?

楼主:
STM32F013芯片CAN调不通,想确认是否硬件有问题,把CAN驱动芯片去掉,直接把两个STM32芯片CAN TX接RX,RX接TX,是否可以?

CAN字节环回是可以的,但是改成正常模式就不行,核对了很多遍,配置感觉也没有问题,因此想把CAN驱动器直接去掉,两个STM32芯片CAN TX接RX,RX接TX,但是调试还是不行?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这样接有问题?

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ST的CAN我没用过,说不好,不过我用C2000的CAN,在发送函数中也有循环检查寄存器状态,如果CAN线存在问题,如没匹配电阻,CAN线断线,高低接反,收发器坏,调试时都会停在这个循环。
如果程序在别的板子上可以正常运行,基本可以判断现在的板子存在硬件问题。
还有最好看一下收发器的手册,8引脚的用法,确认一下

网友:
应该不能去掉芯片的。

网友:
直接接的话,有可能不行。还是带驱动芯片调试吧。检查一下速率。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
直接接上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