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C的内置AD模块

楼主:
求大神帮忙写一段STC12C5A60S2的内置AD采集模块,精度最好高点!!

网友:
/**************************************************************************** * 文件名:AD_CAIYANG.C * 功能:使用AD采集电压显示在LCD * 说明:转自网络,本人验证通过 ****************************************************************************/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S=P2^0; //LCD12864串行通信片选 sbit SID=P2^1; //LCD12864串行通信数据口 sbit SCLK=P2^2; //LCD12864串行通信同步时钟信号 sbit PSB=P2^5; //LCD12864并/串选择:H并行 L串行 unsigned int temp1,sh1,ge1,n1,m1; unsigned char ad_result_data[10]; //AD转换高八位 unsigned char ad_result_low2[10]; //AD转换低八位 unsigned char ad_result_total[10]; //AD转换总十位 unsigned char ad_average_result; //AD转换十次的平均值 unsigned char Ain,Vin; unsigned char b,t,R; char tp=0; unsigned char code ma1[6]={0xb5,0xe7,0xd1,0xb9,0xa1,0xc3}; //电压: unsigned char code ma2[]={"."}; uchar code disp1[]={"提示: 按1 键进入"}; uchar code disp2[]={"功能选择界面. "}; unsigned char code num0[]={0xa3,0xb0}; unsigned char code num1[]={0xa3,0xb1}; unsigned char code num2[]={0xa3,0xb2}; unsigned char code num3[]={0xa3,0xb3}; unsigned char code num4[]={0xa3,0xb4}; unsigned char code num5[]={0xa3,0xb5}; unsigned char code num6[]={0xa3,0xb6}; unsigned char code num7[]={0xa3,0xb7}; unsigned char code num8[]={0xa3,0xb8}; unsigned char code num9[]={0xa3,0xb9}; //-------模块延时程序---------------------------- 1ms void delay1ms(uint delay1ms) //STC11F60XE,22.1184M,延时1ms { uint i,j; for(;delay1ms>0;delay1ms--) for(i=0;i<7;i++) for(j=0;j<210;j++); } void delay(uint delay) //STC11F60XE,22.1184M,延时170us { uint i,j; for(;delay>0;delay--) for(i=0;i<124;i++); for(j=0;j<124;j++); } /******************************************************* AD转换程序 *******************************************************/ void AD_initiate() //初始化函数 { ES=0; TMOD=0x21; //定时计数器方式控制寄存器,"自动重装,16位计数器". SCON=0x50; //串行控制寄存器,方便在串口助手那观察 TH1=0xfa; TL1=0xfa; TR1=1; } void ADC_Power_On() //AD转换电 { ADC_CONTR|=0x80; delay(5); //必要的延时 } void get_ad_result() //取AD结果函数,它是十位AD转换,每十次平均,最后取低八位作为AD采样数据 { uint i,q=0; for(i=0;i<10;i++) { tp=0; ADC_RES=0; //高八位数据清零,STC12C5A60S2 AD数据寄存名与STC12C54××系列不同 ADC_RESL=0; //低两位清零 ADC_CONTR|=0x08; //启动AD转换 while(!tp) //判断AD转换是否完成 { tp=0x10; tp&=ADC_CONTR; } ADC_CONTR&=0xe7; ad_average_result=ADC_RES; q=q+ad_average_result; } ad_average_result=q/10; //ad_average_result=ad_average_result*4*5000/1024; } /************************AD转换结束***********************/ void send_ad_result() //取AD结果函数发送到串口,方便调试 { SBUF=n1; while(TI==0) ; TI=0; delay1ms(100); //SBUF=R>>4; } //---------------------电压采样程序------------------------- void caiyangP10() //测电压 { P1M0|=0x01; //设P1_0为开漏模式 如: P1_0= #00000000B P1M1|=0x01; ADC_CONTR=0xe0; //设置P1.0为输入AD转换口 delay(2); get_ad_result(); //取转换数据 Vin=ad_average_result; R=Vin; } /*-----------写控制字到LCD12864------------*/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uchar i; uchar i_data; i_data=0xf8; //命令控制字:11111000写指令 11111010写数据 11111100读状态 11111110读数据 CS=1; //片选置高,才能进行读写操作 SCLK=0; /*----------写命令控制字-----------------*/ for(i=0;i<8;i++) //循环八次,每次读取一位数据 { SID=(bit)(i_data&0x80); //bit表示取其最高位 SCLK=0; SCLK=1; //正跳变写入指令 i_data=i_data<<1; //左移一位 } /*---------------------------------------*/ /*----------写指令高四位-----------------*/ i_data=cmd; i_data=i_data&0xf0; //把低四位置0 for(i=0;i<8;i++) //循环八次,每次读取一位数据 { SID=(bit)(i_data&0x80); //bit表示取其最高位 SCLK=0; SCLK=1; //正跳变写入指令 i_data=i_data<<1; //左移一位 } /*---------------------------------------*/ /*----------写指令低四位-----------------*/ i_data=cmd; i_data=i_data<<4; //左移四位,把低四位的数据移到高四位,再把低四位置0 for(i=0;i<8;i++) //循环八次,每次读取一位数据 { SID=(bit)(i_data&0x80); //bit表示取其最高位 SCLK=0; SCLK=1; //正跳变写入指令 i_data=i_data<<1; //左移一位 } /*-----------------------------------------*/ CS=0; //把片选置低 delay1ms(5); //延时是因为没有进行忙检测,适当的延时可以不进行忙检测 } /*-----------------------------------------*/ /*------------写数据到LCD12864-------------*/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uchar i; uchar i_data; i_data=0xfa; CS=1; for(i=0;i<8;i++) { SID=(bit)(i_data&0x80); SCLK=0; SCLK=1; i_data=i_data<<1; } i_data=dat; i_data=i_data&0xf0; for(i=0;i<8;i++) { SID=(bit)(i_data&0x80); SCLK=0; SCLK=1; i_data=i_data<<1; } i_data=dat; i_data=i_data<<4; for(i=0;i<8;i++) { SID=(bit)(i_data&0x80); SCLK=0; SCLK=1; i_data=i_data<<1; } CS=0; delay1ms(5); } /*-----------------------------------------*/ /*--------------显示坐标-------------------*/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汉字显示坐标,x为哪一行,y为哪一列 { uchar pos; if(x==0) x=0x80; //第一行 else if(x==1) x=0x90; //第二行 else if(x==2) x=0x88; //第三行 else if(x==3) x=0x98; //第四行 pos=x+y; //显示哪一行(总共有4行)哪一竖(总共有8竖,每16列为1竖) write_cmd(pos); } /*-----------------------------------------*/ /*--------------显示8个汉字-------------------*/ void disp_hanzi(uchar code *chn) { uchar i;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方式 for(i=0;i<16;i++) //16列*8个汉字=128(刚好) write_dat(chn); } /*-----------------------------------------*/ /*--------------显示数字-------------------*/ void disp_num(uchar code *chn) { uchar i;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方式 for(i=0;i<2;i++) //1个数字 write_dat(chn); } void disp_number(uchar num) { switch(num) { case 0: disp_num(num0);break; case 1: disp_num(num1);break; case 2: disp_num(num2);break; case 3: disp_num(num3);break; case 4: disp_num(num4);break; case 5: disp_num(num5);break; case 6: disp_num(num6);break; case 7: disp_num(num7);break; case 8: disp_num(num8);break; case 9: disp_num(num9);break; default: break; } }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PSB=0;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 write_cmd(0x02); //地址归位 write_cmd(0x06); //游标右移 write_cmd(0x0c); //整体显示 write_cmd(0x01); //清屏 } /*-----------------------------------------*/ void displayP10() { float ad1; //unsigned int temp1,sh1,ge1,n1,m1; //uchar code dis2[]={0x01,0x02,0x00}; //ad1=x*7.8125; //电压修正 uchar i; ad1=Vin*3.9608; //具体线性参数由输入电压值调整,该值的测量范围为0-10.00V,5V左右的测量比较准确, //两端的最大误差为70mv,其他一般在40mv以内 temp1=(int)ad1; sh1=temp1/1000; //十位 ge1=(temp1%1000)/100; //个位 n1=((temp1%1000)%100)/10; //小数点后一位 m1=((temp1%1000)%100)%10; //小数点后二位 //write_cmd(0x01);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方式 lcd_pos(0,0); for(i=0;i<6;i++) write_dat(ma1); lcd_pos(0,3); disp_number(sh1); lcd_pos(0,4); disp_number(ge1); lcd_pos(0,5); for(i=0;i<2;i++) write_dat(ma2); lcd_pos(0,6); disp_number(n1); lcd_pos(0,7); disp_number(m1); /*lcd_pos(2,0); disp_hanzi(disp1); lcd_pos(3,0); disp_hanzi(disp2);*/ } void main() { EA=1; AD_initiate(); //初始化 ADC_Power_On(); //开AD电源 //init(); lcd_init(); delay(10); while(1) { caiyangP10(); //测电压 send_ad_result(); //Vin=Vin*4007; displayP10(); delay(10); } }

网友:
去下载最新版本的STC-ISP,里面有例程,包括头文件什么都有,看看应该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