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xx的TIM3、TIM4为什么不正常?

楼主:
2枚芯币 * 回复本帖可获得 1 枚芯币奖励! 每人限 2 次

  一、器件:STM32F103Zxx
  二、配置:PB3、4、5、6、7、8、9分别作TIM3的CH1、CH2输出,TIM4的CH1、CH2、CH3、CH4输出,
  三、相关程序如下: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BL_PWM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TIM4, DISABLE);

      …………
               TIM_OC1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此输出不正常
        TIM_OC3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四、运行结果:
     TIM3的两个输出没有;
     TIM4的CH1、CH3、CH4输出正常,而CH2却没有输出

网友:
电路检查了,没发现问题,

网友:
回帖奖励 +1 枚芯币

找例程看看,一般例程都可以的。。。。。。。。。

网友:
回帖奖励 +1 枚芯币

还是仔细检查一下 GPIO 口配置,给的代码配置部分也不全。

网友:
回帖奖励 +1 枚芯币

看了一下,tim3ch2可以remap到PB5,你有remap吗?PB3只能remap Tim2_ch2吧,pb7没有信号不应该,这个管脚有个FSMC_NADV的功能,怀疑和这个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tim3ch2可以remap到PB5,你有remap吗?PB3只能remap Tim2_ch2吧,pb7没有信号不应该,这个管脚有个FSM ...

是不是不用FSMC功能时,PB7才可用于TIM4-CH2的输出?

有这两句: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TIM4, DISABLE);

网友:
回帖奖励 +1 枚芯币

是呢,pb3当没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呢,pb3当没说好了

有这两句: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TIM4, DISABLE);

一楼写错了,没有用到PB3
PB4、PB5用于TIM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这两句: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ENABLE);
        GPIO_PinRemapConf ...

RCC_APB2Periph_AFIO
这个时钟也打开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RCC_APB2Periph_AFIO
这个时钟也打开了吗?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 RCC_APB2Periph_GPIOG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ADC3 | 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 RCC_APB1Periph_TIM3 | RCC_APB1Periph_TIM4 ,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 RCC_AHBPeriph_DMA2 | RCC_AHBPeriph_SRAM
                                                  | RCC_AHBPeriph_FSMC | RCC_AHBPeriph_SDIO, ENABLE);

AFIO开了,TIM3时钟也开了

网友:
按说,TIM3的CH1、CH2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回帖奖励 +1 枚芯币

1.确认,时钟打开,外设使能,配置正确
2.把这些配置提取出,单独作为一个工程,其他无关的全部去掉。看运行效果。
3.TIM4的CH2映射到其他IO口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确认,时钟打开,外设使能,配置正确
2.把这些配置提取出,单独作为一个工程,其他无关的全部去掉。看运 ...

嗯,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呢,pb3当没说好了

PB4有个功能是JTAG,要把它去掉,使SWJ_CFG[2:0] =1或=2才行。

但现在TIM4-CH2没有输出的原因还没有找到,明天 再找找原因

网友:
回帖奖励 +1 枚芯币

楼主最好把全部的配置拿出来,只是部分配置,没法判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好把全部的配置拿出来,只是部分配置,没法判断啊

现在有可能是FSMC_NADV信号的影响,然而,对 AFIO->MAPR2 无法操作,IAR DEBUG时也不显示这个寄存器,
我在这里有介绍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6923-1-1.html

网友:
回帖奖励 +1 枚芯币

凑凑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