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有STM32F207 + DM9161的例程?

楼主:
我配置的207之后,程序总是进不了网络接收中断,不知道怎么回事?以前我用107+9161的时候是正常的,现在移到207上就不能用了。

网友A:
对比一下这两个芯片在这方面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比一下这两个芯片在这方面的区别。

寄存器有些改动调试几天无果。

网友:
先仔细检查 MAC 部分 IO 管脚的配置吧。可能会有不同的地方。

网友:
已经改好了,貌似跟107的没啥区别,主要是因为硬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