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把红外对管的红外接收管换成红外接收头吗

楼主:
我做了个旋转LED时钟 需要用到红外对管 但是手中没有红外接收管 只有3个脚的红外接收头 我想问 可以把红外接收管换成 红外接收头吗 我自己总感觉不大可能 首先接收管只要有红外光就可以导通 从而产生中断 但接收头相当于解码了接收到的信号 首先接收头和发射管的频率就应该对应然后接收头的输出是发射管的信息 谈不上什么通断问题 我还是觉得不行 你们觉得呢

网友A:
红外接收头包含了接收管以及后面的整形,滤波电路。同时红外接收头又分为脉冲式和电平式的,不可以轻而易举替代,除非发射管一方做些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外接收头包含了接收管以及后面的整形,滤波电路。同时红外接收头又分为脉冲式和电平式的,不可以轻而易举 ...
我只想要红外对管产生中断就行 是不是 发射管选择和接收头配套的

网友:
接受头是不是针对38KHz的?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要红外对管产生中断就行 是不是 发射管选择和接收头配套的
我上次在这家店买的接收头,是电平型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781795461 也就是说,检测到发射管的38khz载波,就会输出高电平。千万不要买成脉冲型的,不然接收头是没有稳定输出的。

网友:
就看你留给检测的时间窗口多大,例如这个过度时间超过2ms,

则可以考虑采用载波检测方式,但发射必须是38KHz左右的脉冲,接收到脉冲大于13个以上测输出低电平,否则就一直是高电平。能否使用有你决定,单片机没有多余的管脚做发射,只好用555自己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