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6638锁频环的 ,有没有人用过,帮忙解读一下,尤其是标注红色的的那两句

楼主: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r_lcdseg.h"   //调用段式液晶驱动头文件

#define XT2_FREQ   4000000

#define MCLK_FREQ 16000000
#define SMCLK_FREQ 4000000

void initClock()
{
    while(BAKCTL & LOCKIO)                   //解锁XT1引脚操作
    BAKCTL &= ~(LOCKIO);
    UCSCTL6 &= ~XT1OFF;                      //启动XT1,选择内部时钟源
    P7SEL |= BIT2 + BIT3;                     //XT2引脚功能选择
    UCSCTL6 &= ~XT2OFF;                      //启动XT2
    while (SFRIFG1 & OFIFG)                   //等待XT1、XT2与DCO稳定
    {
      UCSCTL7 &= ~(DCOFFG+XT1LFOFFG+XT2OFFG);
      SFRIFG1 &= ~OFIFG;
    }
          //ACLK源选择XT1CLK  SMCLK源选择XT2CLK  MCLK源选择XT2CLK
    UCSCTL4 = SELA__XT1CLK + SELS__XT2CLK + SELM__XT2CLK; //避免DCO调整中跑飞

    UCSCTL1 = DCORSEL_5; //6000kHz~23.7MHz

    UCSCTL2 = MCLK_FREQ / (XT2_FREQ / 16); //XT2频率较高,分频后作为基准可获得更高的精度   16000000/(4000000/16)=64

   //选择循环频率。乘以XT2CLK   参考分频器:f(LFCLK)/ 16
    UCSCTL3 = SELREF__XT2CLK + FLLREFDIV__16; //XT2进行16分频后作为基准    0x0050u +0x0005u

    while (SFRIFG1 & OFIFG) //等待XT1、XT2与DCO稳定
    {
      UCSCTL7 &= ~(DCOFFG+XT1LFOFFG+XT2OFFG);
      SFRIFG1 &= ~OFIFG;
    }

    //ACLK源分配器f(ACLK)/ 1  SMCLK源分配器f(SMCLK)/ 1  MCLK源分配器f(MCLK)/ 1
    UCSCTL5 = DIVA__1 + DIVS__1 + DIVM__1; //设定几个CLK的分频

      //ACLK源选择XT1CLK   SMCLK源选择XT2CLK  MCLK源选择DCOCLK
    UCSCTL4 = SELA__XT1CLK + SELS__XT2CLK + SELM__DCOCLK; //设定几个CLK的时钟源 0x0000u 0x0050u 0x0003u
}

网友:
主要看程序的细节,你把每句话的意思都搞清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