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初级问题,关于protel中自定义焊盘pad

楼主:
各位好,我在做一个接口封装,需要自定义形状的pad,见图(以一个简单的矩形为例,实际形状会更复杂一些)。
图我会画,问题是电路连接点怎么弄,我用4个小pad分别放在自定义的4个矩形图形上,这样对吗?
这个封装在布板使用时出现问题,总是显示绿色的,是不是我加的小pad和自定义图形没有被认为是连一起的?
希望我把意思表达清楚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自定义pad

自定义pad

使用时错误

使用时错误

网友:
这个把rules里面的width改一下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2l楼正解,,注意线宽规则,,

网友:
谢谢二位的回复,改rules里的width也解决不了问题,DRC check报告中一直有“Short-Circuit Constraint”错误;
是不是因为在我的封装中,小pad和自定义图形(top layer)不在一个网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