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算法问题

楼主:
用AD采样后,有一个数字量,现在要用PID

网友:
去调节PWM的占空比,怎么将采样回来的数字量,PID,PWM三者联系起来,求教,谢谢

网友:
说清楚具体一点,表示不明白你说什么。

网友:
楼主的问题太模糊了!

网友:
AD输入→PID→PWM

网友:
要给出具体的PID运算公式才可以写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