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8 下protel 99E添加封装库问题

楼主:
郁闷,我的系统是win 8 的,protel 99E 添加封装库老是提示“这不是标准的文件”,每次画板都得用导入的方法把自己的封装库放进去,不想装双系统,感觉换来换去的麻烦,各位有啥好点子吗

网友A:
protel 99E在WIN7都不行,元件库加载不上,win8更不行啦
换升级版AD吧,,,

网友B:
的确加不了元件库,打开以前画好的板,若要用其中的元件,点击mark library再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tel 99E在WIN7都不行,元件库加载不上,win8更不行啦
换升级版AD吧,,,

AD装了个6.9的,新版的有点难装,还不是很熟悉AD的界面,慢慢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加不了元件库,打开以前画好的板,若要用其中的元件,点击mark library再调用

添加不了封装库,每次都是新建一个工程后通过导入的方法用别的封装库,这种方法虽然笨了点,不过挺实在的。只不过最近心血来潮想问问有没有高手解决了这个问题,哈哈

网友C:
win8用AD或许更好点,我是说从美化角度来讲。(比较有科技感)再者会有很多兼容性问题,虽然网上基本都可以解决。但是还是比较麻烦。双系统也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8用AD或许更好点,我是说从美化角度来讲。(比较有科技感)再者会有很多兼容性问题,虽然网上基本都可以 ...

刚换不久,以前嫌装跟重新学麻烦,一直用99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