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Proteus仿小灯闪烁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看看问题在哪里?程序如下: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timer)
{
uchar j;
while(timer--)
{
  for(j=0;j<198;j++)
  {;}
}
}

void main(void)
{
DDRA=0XFF;
PORTA=0xff;
while(1)
{
  //delay(100);
  DDRA=0;
  PORTA=0x00;
  delay(100);
  PORTA=0xff;
  delay(100);
}
}
不知道怎么的端口,一直是低电平。并且单片机ATmega16选择的是1.000M晶振,为什么没有闪烁呢???

网友:
可能是设置的不对吧,既然是联合仿真,你先试一下单独的输出高低电平可以不

网友:
DDRA=0;
肯定是不对的。你设置PA口是输入状态兄弟。改成DDRA=0XFF设置为输出状态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