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楼主:
在IAR新建的同一个工程下,有很多.c文件,在其中一个中声明一个变量,怎么在其他文件中直接使用?我在一个原本可以的程序里只是把声明的变量名同时改了(包括在其他.c文件使用时),立马就报错:变量未声明,怎么回事啊?初次接触编程,希望大神们帮忙

网友A:
在使用外部变量的时候要提前进行声明,你更改的时候,可能未更改声明部分,所以会出现错误。声明可能放在头文件中或者c文件中,你找找。
声明一般形式如extern int a;

网友B:
分层处理吧,通用的在底层,像是数据类型,按键之类的,模块在中间,可以看作驱动层,功能在第二层,主函数主要写流程就行了

网友:
看样子楼主确实是才接触

好像一般这样处理
例如有个c文件假设为abc.c
那么好像一般在abc.c中定义定义变量,例如:unsinged int x;
那么建立一个头文件最好同名abc.h,在abc.h定义:extern unsinged int x;
在要使用x变量的文件中#include "abc.h"
当然至于为了避免重复#include,(例如你#include了abc.h,还#include了一个文件dddd.h,而dddd.h中又#include引用了abc.h,就会造成重复引用,有的编译器会报错),一般使用宏定义在abc.h定义一个仅仅用来避免这种情况而没有其它作用的宏定义来解决,具体网上搜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使用外部变量的时候要提前进行声明,你更改的时候,可能未更改声明部分,所以会出现错误。声明可能放在头 ...

恩,找到了,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楼主确实是才接触

好像一般这样处理

对啊,看的时候觉得还能看懂,自己写程序的时候才发现这么难啊,都不知道该怎么学,完全没头绪。谢谢大神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层处理吧,通用的在底层,像是数据类型,按键之类的,模块在中间,可以看作驱动层,功能在第二层,主函数 ...

解决了,谢谢解答

网友:
可以看书《高质量C、C++编程指南.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