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pwm烦恼

楼主:
用28335写了pwm的代码,pwm1的a和b都能输出pwm,但是pwm2和3两组引脚都不能输出pwm,代码是一样的。pwm4也可以。查pwm2、3的寄存器全是0;配置成gpio输出又是可以的,好烦恼啊,用的是其他旧板拆下来的28335.跟csm密码有关系吗?

网友A:
有没有使能PWM模块的时钟呢,再对照手册,检查下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使能PWM模块的时钟呢,再对照手册,检查下程序

确定使能了模块的时钟

网友B:
先检查一下,那几个IO还好着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一下,那几个IO还好着没有

配置成IO进行翻转是可以正常输出的

网友:
pwm2和pWM3的计数器是不是与pwM1的计数器不同?你看看你的程序,pwm2和pwm3共用一个自身计数器,也可以用PWM1的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