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用winscp实现电脑和bbb之间文件互传出错

楼主:
设置和运行结果。以前一直可以运行的 今天忘记退出putty直接拔bbb就出这问题了 求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A:
你确定文件协议应该选择SFT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文件协议应该选择SFTP?

额 我一直用的默认的那个

网友:
选择 scp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