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 没有AFIO_MAPR2 ?

楼主:
    在调试STM32F103Z 时,由于需要FSMC_NADV位操作以改变约定设置。观察寄存器变化时,在AFIO下没有发现AFIO_MAPR2 这个寄存器。这是怎么回事?

用的编译器是IAR 7.1

网友:
现在用一32位变量查看AFIO_MAPR2的值,在AFIO->MAPR2 |= 0x0400;        后,读出是0  (初始化也为0)。

网友:
我看到cubemx 生成的工程里面有对这个寄存器的操作,翻了翻手册没找到寄存器。

网友:
找到一张p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