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配置问题

楼主:
用smartRF studio 7对寄存器进行配置:---------------------------------------------------------------------------------------------------
                                                                     配置1
base   frequency channel number channel spacingcarrier frequency Xtal frequency
432.999817MHz 0 198.760986KHz 432.999817KHz 26MHz
Date rate RX filter BWModulation format Deviation TX power
249.939KBaud 541.666667 GFSK 126.953125KHz 10dBm

-------------------------------------------------------------------------------------------------------
                                                     配置2
base   frequency channel number channel spacingcarrier frequency Xtal frequency
433.499695MHz 0 199.951172KHz 433.499695KHz 26MHz
Date rate RX filter BWModulation format Deviation TX power
249.939KBaud 541.666667 GFSK 126.953125KHz 10dBm
------------------------------------------------------------------ ---------------------------------
/***************************************************************
*  SmartRF Studio(tm) Export
*
*  Radio register settings specifed with C-code
*  compatible #define statements.
*
***************************************************************/

#ifndef SMARTRF_CC1110_H
#define SMARTRF_CC1110_H

#define SMARTRF_RADIO_CC1110           配置1    配置2
#define SMARTRF_SETTING_PKTLEN        0xFF      0xFF
#define SMARTRF_SETTING_PKTCTRL1    0x04      0x04
#define SMARTRF_SETTING_PKTCTRL0    0x45      0x05
#define SMARTRF_SETTING_ADDR           0x00      0x00
#define SMARTRF_SETTING_CHANNR       0x00      0x00
#define SMARTRF_SETTING_FSCTRL1      0x0F      0x12
#define SMARTRF_SETTING_FSCTRL0      0x00      0x00
#define SMARTRF_SETTING_FREQ2          0x10      0x10
#define SMARTRF_SETTING_FREQ1          0xA7      0xAC
#define SMARTRF_SETTING_FREQ0          0x62      0x4E
#define SMARTRF_SETTING_MDMCFG4     0x2D      0x2D
#define SMARTRF_SETTING_MDMCFG3     0x3B      0x3B
#define SMARTRF_SETTING_MDMCFG2     0x12      0x13
#define SMARTRF_SETTING_MDMCFG1     0x22      0x22
#define SMARTRF_SETTING_MDMCFG0    0xF5      0xF8
#define SMARTRF_SETTING_DEVIATN       0x62      0x62
#define SMARTRF_SETTING_MCSM0          0x04      0x18
#define SMARTRF_SETTING_FOCCFG        0x76      0x1D
#define SMARTRF_SETTING_BSCFG          0x6C      0x1C
#define SMARTRF_SETTING_AGCCTRL2     0x03      0xC7
#define SMARTRF_SETTING_AGCCTRL1     0x40      0x00
#define SMARTRF_SETTING_AGCCTRL0     0x91      0xB0
#define SMARTRF_SETTING_FREND1         0x56      0xB6
#define SMARTRF_SETTING_FREND0         0x10      0x10
#define SMARTRF_SETTING_FSCAL3          0xEA      0xEA
#define SMARTRF_SETTING_FSCAL2          0x2A      0x2A
#define SMARTRF_SETTING_FSCAL1         0x00      0x00
#define SMARTRF_SETTING_FSCAL0         0x1F      0x1F
#define SMARTRF_SETTING_TEST2           0x88      0x88
#define SMARTRF_SETTING_TEST1           0x31      0x31
#define SMARTRF_SETTING_TEST0           0x09      0x09
#define SMARTRF_SETTING_PA_TABLE0   0xC0      0xC0

#endif
将从smartR studio7中得到的寄存器配置分别copy到mrfi>smart_CC1110.h中编译和下载,得到的结果却不同:
配置1:两个ED之间建立不起连接,更别谈通信;
配置2:两个ED之间可以建立连接并且正常通信。
的确有一些奇怪,配置几乎没有差别,实验结果却大不相同。看来,射频配置很重要啊
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呢?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后来发现是寄存器AGCCTRL2的问题。
将AGCCTRL2的值改为0xC7,就可以了。
这里涉及到载波监听阈值的设置

网友:
smartR studio7怎么用?怎么和写程序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