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2调试G2553程序出现中断向量警告,求高手指点

楼主:
大家看一下这是为什么,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急求高手指点一下。之前别人发的帖子上边的答案要么看不懂,要么不管用,拜托

网友A:
你这些warnning一般都是由于选择了properties中的ULP advisor 产生的,你可以去掉此选项,这些warning就不会出现了。

#10374-D这些warning的出现是因为在.cmd文件中的中断向量对应的中断处理函数没有在程序中进行声明和定义。一般,我们只写自己用到的中断对应的中断处理函数,你只要把没用到的写个空函数就不会有这些warning了。故此项warining可以忽略。

其他information自己后面就解释的很清楚,你可以忽略,不会对功能性产生影响。

希望对你有帮助!O(∩_∩)O~

网友:
在你的工程上右击选择属性Properties,把打钩的去掉

网友:
你的可以吗?我试了,这个没作用,真想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些warnning一般都是由于选择了properties中的ULP advisor 产生的,你可以去掉此选项,这些warning就不 ...

你说的这个帖子我也看过,我的程序没有用到中断,我为中断写了空函数也不行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P1DIR|=0x01;
        while(1)
        {
                P1OUT|=0x01;
                _delay_cycles(500000);
                P1OUT&=~0x01;
                _delay_cycles(500000);
        }
}

网友:
那些警告其实没什么问题的。只是提示你没有用到那些中断。不用理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帖子我也看过,我的程序没有用到中断,我为中断写了空函数也不行

那些警告其实没什么问题的。只是提示你没有用到那些中断。不用理会

网友B:
不过应该有人解决过这个问题,想知道这是问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过应该有人解决过这个问题,想知道这是问什么

这是CCS软件的一个人性化功能,提醒您可以用这些中断,把程序优化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CCS软件的一个人性化功能,提醒您可以用这些中断,把程序优化好。

不用的话,提醒我没用还好,但是用了中断还提醒,就有点过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的话,提醒我没用还好,但是用了中断还提醒,就有点过分了

那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