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又出现 code not found 的问题了

楼主:
我检查了好几遍 他老是提示R1-16有问题 可是那个R1只有1和2脚没有16啊   大家看看   到底哪里错了

网友:
写错了 是node not found

网友:
知道的说一下好不好

网友A:
这个R1你放了几个?是不是多放了,重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R1你放了几个?是不是多放了,重叠了

我删除重新放置过 结果还是这样

网友A:
只能建议用AltiumDesigner 了。他是Protel的升级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能建议用AltiumDesigner 了。他是Protel的升级版

哎 我也安装了AD6.9  可是用不了  上面提示没有llicence  可是我按照网上的步骤那么添加了licence文件了 真的不晓得是为什么  现在用虚拟机安装xp系统 可虚拟机又太卡了  而且窗口显示不完全 完全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哎 我也安装了AD6.9  可是用不了  上面提示没有llicence  可是我按照网上的步骤那么添加了licence文件了  ...

Altium Designer 14.1.5.iso下载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7878&fromuid=415653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网友C:
楼主是用win7下装的99么?应该是库的问题
同意qinkaiabc网友的意见,果断换AD吧,直接装Altium Designer 14.1.5.iso吧,,llicence按照提示,大家都能安装成功,相信你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用win7下装的99么?应该是库的问题
同意qinkaiabc网友的意见,果断换AD吧,直接装Altium Designer 1 ...

我刚刚安装,了AD14.1.5  可还是licence安装不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ltium Designer 14.1.5.iso下载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7878&from ...

那个安装好之后 是不是需要先sign in 然后 在把licence  安装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安装好之后 是不是需要先sign in 然后 在把licence  安装进去?

在图示位置增加 license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图示位置增加 license

我有在那里增加licence  加了好几次 都没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图示位置增加 license

那个页面最底部提示  not connected to private licence sever 是不是这个关系

网友:
3个下载地址,一个百度网盘,一个成通盘,和一个国外的网盘,
资料都一样的能下载。

[安装及破解步骤详见Altium.Designer.14.0.9.build.30380.part1文件夹里面的文档 Readmy eng.txt。]

Altium.Designer.14破解版下载地址 :

百度网盘地址:

成通盘:

下载地址 :http://www.t00y.com/file/33726913

下载地址 :http://www.t00y.com/file/33726914

http://www.filestube.com/ark9Ou3RWwoNRGNAT96my1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页面最底部提示  not connected to private licence sever 是不是这个关系

估计你下载的安装盘没有破解文件,破解文件一般有有破解步骤和license文件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安装,了AD14.1.5  可还是licence安装不成功

原帖地址看清楚好吧:

破解方法:用medicine里面的dxp.exe替换安装完之后的源文件,然后再指定licens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帖地址看清楚好吧:

我是按照你说的那么做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按照你说的那么做的啊

是覆盖了DXP.exe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覆盖了DXP.exe了吧?

覆盖了   不是 本来 那里面没有DXP.exe   我只是将medicine 里面的文件复制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覆盖了   不是 本来 那里面没有DXP.exe   我只是将medicine 里面的文件复制出来的

要覆盖原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覆盖了   不是 本来 那里面没有DXP.exe   我只是将medicine 里面的文件复制出来的

网友C:
可能的情况是,安装多遍,,上个版本没有删除干净,,或ghost版系统有问题,另找系统安装

网友B:
我下载好的iso文件是这样的

不像你电脑上有那么多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的情况是,安装多遍,,上个版本没有删除干净,,或ghost版系统有问题,另找系统安装

首先 我现在的电脑仍然保留着AD6.9还有protel99se  不知道是否有影响 另外 我的电脑系统似乎有些问题  那个帮助一直没法使用

可能真的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C:
要把AD6.9卸载干净,才能安装14等版本,再说6.9使用正常也没有必要装其他版本,6.9可能对显卡要求过高好像集成显卡问题多多,后续版本就好多了,启动速度也快。
关键是把画图出现的问题解决掉。
从首帖的问题看应该是win7装99后库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把AD6.9卸载干净,才能安装14等版本,再说6.9使用正常也没有必要装其他版本,6.9可能对显卡要求过高好像 ...

可是我装的AD6.9也是这个问题  licence 装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下载好的iso文件是这样的

不像你电脑上有那么多文件

那个是安装软件的目录,装完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安装软件的目录,装完后的。

哦哦 知道了 可是我把源文件覆盖之后  打开AD时显示DXP.EXE不是有效的win32位应用程序  另外我的电脑是win7  64的  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哦 知道了 可是我把源文件覆盖之后  打开AD时显示DXP.EXE不是有效的win32位应用程序  另外我的电脑是wi ...

我也是64位德 。完全没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64位德 。完全没影响

我晕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  这个问题折磨我一个月了 刚开始 装不上无奈改学protel99se  然后学了两天发现 这个也不能用   我晕 我基本可以肯定是我系统的问题了  这也不能用 那也不能用 寒假学习Proteus 也是这样 苦恼 看样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A:
建议重装,原版镜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重装,原版镜像的

那我还是装64位的  还是32位的 另外 原版iso 是不是需要去电脑城让别人装

网友C:
网上下个win7镜像软件都行,,AD软件如果是画图不进行仿真的话,32和64都行,配置酷就装64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网上下个win7镜像软件都行,,AD软件如果是画图不进行仿真的话,32和64都行,配置酷就装64位的

恩 那就还是安装64位的  有没有安装程序步骤之类的 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是第一次自己安装系统 完全找不到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 那就还是安装64位的  有没有安装程序步骤之类的 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是第一次自己安装系统 完全找不到北 ...

镜像系统,自己没有装过的话,还是找人吧。背着电脑找我来,也不合适啊,论坛上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镜像不好把其他盘的资料全整没有了,事情很严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镜像系统,自己没有装过的话,还是找人吧。背着电脑找我来,也不合适啊,论坛上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 ...

我还是想自己尝试一下 我先在百度收集下资料 自己安装一下  不自己动手做做 用别人做的虽然快省事 但没啥意思 真搞砸了 再请人吧  再说总不能老是请人弄这个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想自己尝试一下 我先在百度收集下资料 自己安装一下  不自己动手做做 用别人做的虽然快省事 但没啥 ...

http://msdn.itellyou.cn/这里下载系统。

你有U盘的话,用这个安装http://www.bigbaicai.com/

如果你会U盘启动的话。网上多查查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msdn.itellyou.cn/这里下载系统。

恩 谢谢

网友A:
哦,,对了。。如果你是下载的是XXX.ISO系统,可以直接安装的。

用软媒魔方中的虚拟光驱打开,进入SOURCE目录下点击SETUP.exe,就可以直接安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对了。。如果你是下载的是XXX.ISO系统,可以直接安装的。

真的非常感谢,我现在已经安装成功了,不过我用AD打开那个原理图,仍然显示有问题,我不晓得到底哪里出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的非常感谢,我现在已经安装成功了,不过我用AD打开那个原理图,仍然显示有问题,我不晓得到底哪里出错 ...

我就说有重复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说有重复的嘛

恩 已改正 错误地方真的是好多 现在是成功导入PCB  也布局连线完成 就是PCb规则检查有大量的问题  我这几天仔细看看书 如果找不到解决办法再找你们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