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20V电容降压供电到底有没有权威的说法呀?

楼主:
不少小电路,都采用220V家用电源直接串接一定电容值电容来实现供电

不过看到有说国外一些国家都禁止采用这样的电路,到底是不是真的?为什么?

这种形式,功率因数很低,到底对于电表现在是怎么计量电费的?这对于一些一直通电的装置可是很重要呀

我一直很疑惑,例如对于家用遥控灯泡之类的,那接受电路可是24小时一直要带电起码保持待机呀,那么对于静态功耗到底是怎么考虑的呢?现在都是采取什么供电形式?国家有没有这方面的限制标准。

看到其它帖子又想起这个问题,所以问问请教大家

网友:
组容降压成本最低。但是功率因素不怎么好。

网友A:
功率因素是不好,但国家没有明确禁止这种电路啊
既然楼主看到有说国外一些国家都禁止采用这样的电路,那就是真的。

这种电路又不是事故多发的原因,,,,做产品的,用这种电路,都是用在小功率场合,电容降压却是低成本的,但是一种不安全的应用,主要是没有和220V隔离,真正做出产品让大家购买,国家有对产品的安规认证体系,比如3C,如果产品想买到欧盟,有CE认证。至于小作坊生产一些东西,采用这种电路,低成本小功率的,只要产品安全的国家不管。
至于电子爱好者搞一下东西玩玩,用这种电路,那是自己的事情。存在的即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因素是不好,但国家没有明确禁止这种电路啊
既然楼主看到有说国外一些国家都禁止采用这样的电路,那就 ...

至于隔离问题, 这个可以不考虑,因为那是应用在人体接触不到内部的场合.不过如果由于电容本身的寿命问题如果存在的话那倒是值得考虑,不知道有无这样的问题?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到底对于电度表计费到底有无影响?到底是计量了有功功率还是无功功率也算?这个对于耗电电费有影响呀?
现在一般的遥控设备的电源一般都是采取什么形式的电源?一般静态功耗多少?

网友B:
楼主提到的所谓“禁止”不是专门针对RC降压的,而是安规的自然结果。一些用电器,比如手机的电源适配器等触点或负载回路但凡有可能接触人体的用电器,安规都强制要求输入输出间必须隔离并有耐压等级要求,显然,这类用电器是根本不可能使用简单的RC降压电路的,除非在后面加一级隔离型的DCDC来满足安规,但这样做的成本反而会高于ACDC或变压器电源,所以心理正常的厂家是绝对不会推出这样的产品的。
明白了这一点就该知道,楼主所及“国外一些国家都禁止采用这样(注:这里特指RC降压)的电路”的说法是不妥当的,至少是不确切的,要搞清楚的是问题的本质。
关于功率因素问题,我记得这个问题已经讲过,再重复一遍:传统的家用电度表是仅记录有功功率的,但因为功率因素导致的“线损”最终还是要计入电费的单价,为公平起见,现在越来越多的电业局倾向于使用视在功率电度表,即同时记录有功和无功功率,这样电价的制定原则自然会更公平合理。至于具体用什么表,看各地的具体政策了。
关于长期通电的用电器采用什么类型的电源,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法律强制,哪个国家也没有,但要冠上“绿色”标识则有严格要求,法律规定的是这方面的内容。不追求绿标的话,厂家愿意用什么就用什么,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是,而用户也自会做出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提到的所谓“禁止”不是专门针对RC降压的,而是安规的自然结果。一些用电器,比如手机的电源适配器等触 ...

谢谢回复
那么能说说像智能家居一些遥控设备例如灯泡之类要整天就待机,现在的电源一般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
那么能说说像智能家居一些遥控设备例如灯泡之类要整天就待机,现在的电源一般是什么情况呢?

这种情况当然应该采用开关电源,但廉价山寨货也有不少RC降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