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 下载不进去程序,求大神指点!

楼主:
开发板:LPC xpresso-cn ,仿真器:MILINK,IDE:IAR 6.10
我选择了IAR自带的LPC1114例程编译正常后,进入DEBUG调试出现下列情况:

debug log 显示的图:

网友A:
编译通过没。这个我之前也下不进去。用的JLINKV8。后来发现是那个电源脚应该是接在1脚,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只要5根线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译通过没。这个我之前也下不进去。用的JLINKV8。后来发现是那个电源脚应该是接在1脚,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原 ...

编译通过了,就是不能进入DEBUG调试,电源脚接在1脚是什么意思?我用的是MLINK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译通过了,就是不能进入DEBUG调试,电源脚接在1脚是什么意思?我用的是MLINK

那我没试过,自己用的是JLINKV8。当时出现问题是脚接错了。你看看你的会不会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