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LCD1602显示,汇编编译通过了,但不能显示,求看!

楼主:
DU EQU P2.6
WE EQU P2.7
RS EQU P3.5
LCDEN EQU P3.4
   ORG 0000H
   LJMP INIT
   ORG 0030H
INIT:
     MOV SP,#0060H
     CLR DU
         CLR WE
         CLR LCDEN
         MOV A,#10H
         LCALL DELAY
         MOV A,0X38
         LCALL COM
         MOV A,0X06
         LCALL COM
         MOV A,0X0F
         LCALL COM
         MOV A,0X01
         LCALL COM
         MOV A,#20H
         CALL DELAY
         MOV A,0X80
         LCALL COM
         LJMP MAIN
COM: MOV P0,A
     SETB RS
         MOV A,#10H
         CALL DELAY
         CLR LCDEN
         MOV A,#10H
         LCALL DELAY
         SETB LCDEN
         MOV A,#10H
         LCALL DELAY
         CLR LCDEN
         MOV A,#10H
         LCALL DELAY
         RET
DAT:  MOV P0,A
      SETB RS
          MOV A,#20H
          LCALL DELAY
          CLR LCDEN
          LCALL DELAY
          SETB LCDEN
          LCALL DELAY
          CLR LCDEN
          LCALL DELAY
          RET
MAIN: CLR P3.6
      MOV A,#00H
      MOV DPTR,#TAB
          MOV R3,0X06
          MOVC A,@A+DPTR
          LCALL DAT
          LCALL DELAY
          DJNZ R3,MAIN
          SJMP $
DELAY:
      MOV R0,A
D1:
      MOV R2,#200
D2:   DJNZ R2,D2
      DJNZ R0,D1
          RET
TAB: DB 'I','L','O','V','E','U'
END

网友:
         MOV A,#10H  <<< 這個正確
         LCALL DELAY
         MOV A,0X38   <<< 這個編譯會過嗎? 我沒試過
         LCALL COM
         MOV A,0X06   <<<
         LCALL COM
         MOV A,0X0F   <<<
         LCALL COM
         MOV A,0X01   <<<
         LCALL COM
         MOV A,#20H  <<< 這個正確
         CALL DELAY
         MOV A,0X80   <<<
         LCALL COM

先把  "<<< " 處改為 #ooH 在重新編譯依次是看看吧 還有這一行    MOV R3,0X06 >>> MOV R3,#06 (小於A 所以加不加 H都沒關係)

网友:
先确认对比度和背光亮度的调节是否合适,然后才是代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