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必须要吐槽一下了!

楼主:
      做一个无线充电的项目,用的TI的bq500211,最我是按照官方的原理图画的PCB,昨天收到的板子,今天焊了一下,差点气死了!!!!

主要就是上面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小的芯片给我气的,tps62237,感觉这货生来就是气人的,长1.5mm,宽1mm,这都不算什么,重点是他竟然还长了六个脚,长

六个脚都不算什么,重点是他的脚都在芯片底下

     说说我今天的战绩吧,一共弄坏了6个tps62237,其实有好多是感觉焊好了,然后一拿起来就不知道掉哪去了(因为这货实在是太小了)。多亏是TI申请的,不然就杯具了

     言归正传,话说这个东西之前有没有人做过,或者这个封装的应该怎么焊才好,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
热风枪焊啊

网友A:
SON Package  这种封装一般不适合做样机板,因为手工难以焊接,,一两个芯片可以采用先上锡再注意用热风枪吹焊,

网友B:
晒晒我刚焊的BQ24650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7961&fromuid=415653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N Package  这种封装一般不适合做样机板,因为手工难以焊接,,一两个芯片可以采用先上锡再注意用热风枪 ...

          大概是第一次焊这种封装的缘故吧,  看样子得慢慢来,再多弄坏几个应该就好了

网友:
       我就是用热风枪焊的,先是滴些焊锡膏给固定住,然后吹着吹着芯片就跑了,然后就找不见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晒晒我刚焊的BQ24650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7961&fromuid=415653
( ...

别人弄成“蜘蛛”都可以,让我这做成PCB的情何以堪!

网友C:
引脚焊盘适当长一些,是否起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脚焊盘适当长一些,是否起作用呢.

恩,焊盘长一点应该会好很多,这次算吸取教训了,下次一定要画的长一些

网友:
这类封装的芯片是技术发展的趋势,以后只会越来越多。焊接方法是用热风枪,用烙铁虽然也可以,但焊盘和PCB需要专门设计,显然这一招不是初学者有能力掌控的,所以先学习、掌握热风枪的焊接法,对现在的电工而言,这样的技能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