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vg 关于串口下程序的疑问

楼主:
如题,我做了一个板子,仿照103给用USB转串口下程序的原理图
仿过来给407去下程序,基本原理我懂一些,如果用串口下程序,需要把BOOT1置0 ,BOOT0置1,复位后再把BOOT0置0即可。
所以我选用CH340G,原理图如下。

CH340G的DTR口和RTS口就是烧程序的时候可以通过三极管将BOOT0置1,烧完置0.
芯片手册这么说的
不知大家这样连过没,貌似还要下什么驱动,我们也下了,但是就是不能烧程序。
希望各位同仁积极讨论 谢谢

网友A:
不知道这个烧不烧的了,只知道用FT2232可以这么烧,有个专门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烧不烧的了,只知道用FT2232可以这么烧,有个专门的软件!

这个电路是对103好使的 我同学正在用 没问题
只不过用在407上出了问题 肯定能用 只不过我没用好。

前辈 您在用FT2232 烧程序的时候 BOOT0是手动置1 置0吗 还是有什么自动的方式 不然串口烧程序比起JLING就没优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