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迷你移动电脑桌

楼主:
本来差点冲动想买这个:http://item.jd.com/572269.html
不过还是不舍得花钱,在街上正好找到小滑轮,花了8元钱买了4个,不过就是不带刹车装置.

唉,可以移动,方便移位置.还可以偶尔忍不住看个黄片什么的可以防止被一些有偷窥癖的用什么望远镜什么看到.

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木板,否则键盘是很容易做成推拉式的

近看四个万向滑轮

背面

实际使用我感觉可能还是把主机箱拿出来放远一点好,是不是可以少点辐射?拿出来也不难,接线都是按照可以方便把主机移出来放到较远位置走线的
更新:
还是拿掉小UPS电源,这个滑轮可不是钢的,怀疑承重是否能够不变形,再说ups电源也不大不重,另外拿着也不费事,再说还可起起到延长电源线的作用。网线也不用了,反正一般这台电脑不上网

网友:
呵呵,
轮子的固定螺钉要足够长,时间长了,注意轮子松动,估计好总的受力,,看着放上的东西不少呢
顺便窥视一下楼主

网友A:
如果不是想要特别好的,自己做不如买个划算。顺便提一句,楼主你又亮了

网友:
原来万向轮还能这样用。电脑后面的线可以稍微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轮子的固定螺钉要足够长,时间长了,注意轮子松动,估计好总的受力,,看着放上的东西不少呢
顺便 ...

没有那么多合适的螺钉,找到的螺钉都是大小形状不一的
不过按照我本来的想法,应该还是能够有一定的牢固力的,如果要是有合适螺钉的话.我的孔都是斜向先用小钻头向里钻较深的.

还是裁剪一下图片,其实应该也没什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想要特别好的,自己做不如买个划算。顺便提一句,楼主你又亮了

为了省90元,就是太丑了,也没刹车装置.有个好处就是固定了显示器.

又亮了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喜欢亮呢就是有点越来越懒

网友C:
再弄点贴纸装饰一下

网友D:
感觉有点乱唉 不过还是很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有点乱唉 不过还是很支持

那么多接线很容易乱呀
再说固定绑起来的话可是有时候可能要移动部件,例如显示器前移,键盘拖出来,以避免可能存在的说不清的主机辐射,离得远一点

再说也不是用来卖的,自己实用就行,我就是图室内移动方便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弄点贴纸装饰一下

桌面用透明胶带纸贴了一层,本来是放玻璃的,想着移动的时候最好固定显示器以免不小心显示器跌落

当然要是能够漂亮一点当然好,可是要银子要花时间和耐心呀
我是自己用的,又不是给人看的,就是想炫耀给别人看也没人来呀。实用就行。
我还想买那种高度角度都能调节的电脑桌呢,没钱人只能消费低消费的东西,没办法呀

网友:
IDY精神啊!!!!

网友E:
快播的qvod服务器要关闭了。。。看电影都不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快播的qvod服务器要关闭了。。。看电影都不方便了。。。

什么快播不快播的,搞不懂这些,估计我也看不惯乌七八糟的东西

别把我想得那么龌龊呀

我的都属于正常的吧?很正常的现象吧?要不是不好意思,我还真忍不住要买个充气娃娃呢.现在说起这个话题,我也正忍不住还想着下决心真买一个呢

网友F: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只是有点不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只是有点不好看

花精力弄好看有什么用?想人来也没人来看呀

现在一般刮北风就到北边小房间 ,刮南风就到阳台,方便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