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逆变电流的同频同相?

楼主:
经过全桥逆变后,得到逆变电流,那么如何控制逆变电流与参考信号的同频同相啊,,相位检测又该怎么检测? 请高手指教啦~~

网友:
全桥逆变应该是有个个参考信息的,我只了解SPWM的一些方法,你用的全桥逆变应该也是这样控制的吧。SPWM有一个载波一个调制波参数SPWM波形,载波一般是频率较高的三角波,调制波是低频的正弦信号,如果不变频的话一般是50Hz,你控制调制波的相位与参考波形相位一致就可以了。 至于你具体的实施,因为不清楚你具体的方案,说不清楚了!

网友: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可我是用ARM cortex m3产生spwm波的,不是三角波和正玄波相交产生的,,,

网友A:
spwm从原理上解释是载波跟调制波。单片机实现的其中一种办法是计算正弦表,通过查表的方法,把正弦表的值通过计算转换赋值给timer的比较寄存器,影响引脚输出状态。要实现同频同相的其中一种办法是检测电网的电压过零时刻,输入给单片机(c2000的cap功能),只要把过零时刻对齐到正弦表的第一个数字就可以实现同相,同频就麻烦一点,通过两个过零信号之间的时间让单片机可以获得电网频率,再重新生成正弦表。在3相系统里面好像是通过坐标变换的方法来实现锁相,这种方法也被引入到单相系统里面了。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wm从原理上解释是载波跟调制波。单片机实现的其中一种办法是计算正弦表,通过查表的方法,把正弦表的值通 ...
可是,m3生产spwm波不是查表得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wm从原理上解释是载波跟调制波。单片机实现的其中一种办法是计算正弦表,通过查表的方法,把正弦表的值通 ...

是我搞错了,,是通过查正弦表产生的,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