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车自动报站

楼主:
想问下大家有弄过公交车的自动报站系统吗?帮帮忙啊

网友A:
我原来有个想法,就是弄一套城市公交定位报站系统,用无线zigbee组网模式,后来也没时间弄。具体想法就是一个站牌作为一个父节点,而每一辆公交车作为一个子节点。公交车的位置信息实时传送给距离它最近的站牌,并在站牌上显示出来,而这个站牌又把它接收到的车辆信息发送给和他同级别的车站站牌,通过一些算法,每一个车站都能显示出某辆车距离此站的位置。当公交车靠近车站时,触发报站功能。这个功能可以根据zigbee内部的无线信号强度来判断,也可以通过车站站牌主动发送固定频率的信号触发车辆报站!
老早的想法,写出来有点混乱,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不是太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有个想法,就是弄一套城市公交定位报站系统,用无线zigbee组网模式,后来也没时间弄。具体想法就是一 ...

这个想法很不错呢!!不过现在我想要的是一个小模拟系统而已,就相当于是毕业设计而已,但是无线能传输的距离太远了呢。而我的整个系统就只在10m内测试而已,所以无线的话太远了,你觉得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想法很不错呢!!不过现在我想要的是一个小模拟系统而已,就相当于是毕业设计而已,但是无线能传输的 ...

哦,10米的话你确实没必要了。你如果用的是zigbee模块的话,他内部可以测出信号强度值的。距离越近这个值就越大,你设定一个阈值,达到这个阈值后触发报站。如果不是用模块,你也可以像我刚才说的用主动发射的方法,接近站牌了,用超声波啊,红外线啊什么的触发公交车报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10米的话你确实没必要了。你如果用的是zigbee模块的话,他内部可以测出信号强度值的。距离越近这个值 ...

可是这个太麻烦了,能不能用红外接收来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这个太麻烦了,能不能用红外接收来弄呢?

红外和超声波的话做实验没问题,但是实际应用中就不太现实了。车站人多,红外信号易受干扰。当然你们如果要求不严格的话,你可以用红外,调制下,就像家用遥控器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外和超声波的话做实验没问题,但是实际应用中就不太现实了。车站人多,红外信号易受干扰。当然你们如果 ...

其实我们也只是有这一想法而已,关键是有好几个站嘛,那我可以一开始就发射信号出去,然后就用红外检测接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们也只是有这一想法而已,关键是有好几个站嘛,那我可以一开始就发射信号出去,然后就用红外检测接 ...

可以。车站可以主动发射红外线,车接收,然后触发报站。红外这个有距离限制,只有离站很近才可以接收到,也就是先了靠站报站的功能。

网友:
Zigbee或红外都不合适,前者太贵,后者缺乏实用性。合理的方法有两类:一是RF信标法,就是一个微功率电台,定时发出特定的编码,车载一个接收机,只要接收到该编码就播放相应的语言播报。二是主动定位法,用GPS或者移动网定位技术,到达指定坐标区域时就启动相应的语音播报。前者的设备成本较低,但有系统建造成本,后者仅仅是设备成本。在大城市的繁忙公交线路上,前者的总造价较低,而小城市或非繁忙线路,则是后者的总造价更低,二者有个价格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