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24L01

楼主:
我用不同单片机做的NRF24L01,其中MSP430F149做发射的,可以发射成功,52单片机做接收,但接收不到数据,载波接收的到。。求原因,求解答

网友A:
程序错误而已,RF芯片的操作与MCU的型号没有关系,只要操作时序、指令正确就一定可以正确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错误而已,RF芯片的操作与MCU的型号没有关系,只要操作时序、指令正确就一定可以正确运行。

嗯 已经全部弄好。。是数据宽度不一致,还有电源杂波,加个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