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3/44/45和CC2540/41什么区别?

楼主:
CC2543/44/45比CC2540/41都有什么区别呀?哪位能说说?

网友:
文档中找到了一些参数!你可以参考一下呢!我也不是太了解呢,
CC2540:

CC2541:

CC2543、CC2544、CC2545

网友:
主要区别是在频率上有点差异, 兼容性一般

网友:
主要是基本特征不同。用的接口有点出入

网友:
CC2540/41是蓝牙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