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存储项设置怎么改

楼主:
还想keil 的xdata 区告急 ,虽然data 还有空间,可是我的程序比较特殊,能放到data 都放进去了,还是没解决问题, 我想从keil 的存储设置里改,先把程序调通,我是这样改的 ,可是编译还是没有通过,是我没改对么,应该怎么改呢,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你确实有xdata吧

网友:
有,STC12C5A60S2的芯片

网友A:
XDATA 声明就行了呀,这段我一般都用汇编,C编译出来特别繁琐,你把工程贴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XDATA 声明就行了呀,这段我一般都用汇编,C编译出来特别繁琐,你把工程贴上来看看

不是,我是想设置keil ,因为它默认的xdata 范围不能大于1024K,然后我想把这个值设置的大一点,好让程序编译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