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B内核读取错误

楼主:
用SD卡作为启动卡,取代EMMC,启动过程中出现如下挂死的情况 。搜索过关键字,有人说是应该用am335x的那个config文件而非ti开头的那个配置文件,但我这个本身用的就是am的那个。折腾一天,实在没辙所以请求各位,看看能否提供一些建议。

网友:
我事先将SD卡放在windows下格式化之后,有7.4G。然后放入linux下
1.在ti-am3359-evm/bin/下执行 create
2.创建完后我把MLO等文件都弄进了U盘
3.使用pre-build内的uimage和我自己编写的image都是同样的情况

网友A:
你是BBB的板子?EEPROM的内容变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BBB的板子?EEPROM的内容变了?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我是想用SD卡做启动,自带的系统被玩崩了。用网页下载的镜像直接通过win32一个工具写进SD卡 ,直接读取失败,都没法启动。所以用TI给的SDK开发套件分区,尝试过用自己编的镜像以及SDK里自带的pre-build镜像,都是出现这个挂死的问题,前面报了一个错file:///C:\Users\songshuang\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65569293\QQ\WinTemp\RichOle\[7}ZOA@G@(2BXJ]YUG76U77.jpg,不知道是不是与这个错有关,如图下

网友A:
可以烧写个debian的 或者angstrom的镜像嘛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烧写个debian的 或者angstrom的镜像嘛

恩,您说的debian我不清楚,ang我烧过,换过版本也不行,ti的工程师说是要我重新编译内核和uboot,说是ML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