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
我现在用LM2596设计一个开关电源,没有输出,芯片不发烫,而且还把电源电压拉没了,不知道什么情况,望大神们指点

网友:
没有电路图,你让我们怎么分析?

网友:
用的这个电路,大家看看问题在哪儿,麻烦了

网友A:
这是人家的典型电路,你的芯片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人家的典型电路,你的芯片不会有问题吧

这个还真不知道,在北京中发买的,芯片的问题也没法测啊

网友B:
把原理图对应焊接电路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C:
          楼主,如果芯片好着的话,看一下你输出那边的电阻分压网络对不对,你可以试着把R2调的小一点,50K的话输出都比输入高了,还有R2上应该有并联的小电容的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果芯片好着的话,看一下你输出那边的电阻分压网络对不对,你可以试着把R2调的小一点,50 ...

我也怀疑那个变阻器太大了,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把变阻器接到电路里面,变阻器的值自动变化,不受控制,然后芯片烫的厉害,没有输出,我又蒙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怀疑那个变阻器太大了,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把变阻器接到电路里面,变阻器的值自动变化,不受控制, ...

       那个电阻接在电路里测的话应该是不准的,你得把电阻和电路断开再用万用表测阻值,
你输入电压是多少,感觉2596经典的电路图,应该不会出问题的呀

网友:
能把电源电压拉没了的,要么短路了,要么电源自己输出有问题。检查下电源吧

网友:
同意楼上短路的看法

网友:
先确认电路、元件和焊接是否正确,只要输入电源的负载能力足够那是不可能被“拉没了”,这种情况应该首先怀疑短路或电路错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阻接在电路里测的话应该是不准的,你得把电阻和电路断开再用万用表测阻值,
你输入电压是 ...

嗯,拿出来测就没问题,输入是12v的,现在输入电压有了,问题就在于输出电压没有,电阻器我调到3.7k左右,想输出5v,但是没有输出,今天晚上还是没有找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原理图对应焊接电路好好检查一下,,,

今天晚上又检查了,现在电源有电压了,但是还是没有输出,我怀疑是不是因为输入电容选择680u有点大

网友B:
如果怀疑器件,电感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怀疑器件,电感的可能性最大

如果是电感的问题怎么测,我现在除了万用表没有其它的仪器。。。。。。

网友:
从楼主的故障描述看,应该先检查焊接是否正确,仔细检查!看看元件用的是否正确,因为电感不足会把芯片搞的很烫,但现在是不发烫,,当然不排除其他器件选择有误,
下面是论坛前些天讨论过的一个帖子,参考一下吧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0987-1-1.html

网友:
现在的账号感觉都不安全呢,qq被盗,论坛号被盗时有发生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嗯,拿出来测就没问题,输入是12v的,现在输入电压有了,问题就在于输出电压没有,电阻器我调到3.7k左右 ...

      楼主的电感是什么样子的呀,我一般用工字电感或者自己绕,  还有再看看是不是二极管接反了,
还不行那就只能检查电路,看是不是哪里焊错了,我之前做2596的时候也出了好多奇葩的问题,现在回想一下出这种奇葩问题时,

八成是电路焊的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感是什么样子的呀,我一般用工字电感或者自己绕,  还有再看看是不是二极管接反了,
还不 ...

我用的也是工字电感,33uH的,找实验室师兄看了看,二极管确实接反了,后来重新焊了一个,调通了,但是还没有加负载,现在芯片就有点儿热,而且电压有微小变化,不知道加负载,大电流能不能受的了

网友D:
真心感谢亲们的帮助,现在我的电路焊接完毕,能用了,马上就要拿这个电路作为基础开发一块电路板,希望我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真心感谢亲们的帮助,现在我的电路焊接完毕,能用了,马上就要拿这个电路作为基础开发一块电路板,希望我们 ...

很好奇,之前的现象是什么问题造成的。问题解决之后应该给出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给大家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好奇,之前的现象是什么问题造成的。问题解决之后应该给出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给大家学习

顶楼上,将自己的心得分享出来,说不定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好奇,之前的现象是什么问题造成的。问题解决之后应该给出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给大家学习

好的,发烫的愿意是肖特基二极管接反了,阴极接地,但是改过来之后还是有问题,就是没有输出,应该是芯片在之前烧了,从新焊了一块板子,问题解决了,可是现在我还是不明白二极管应该怎样接入电路

网友:
发个典型电路,我们能看出问题就怪了。

网友:
好吧,我没看到后面

网友:
楼主我想用这块芯片作实验班的电源,但是当我看到那么复杂的电路的时候我就决定放弃了,我准备用Lm2941ADJ 了,那个芯片典型电路比较简单,就是电流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