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安装3.3,dsp5402出现的问题,求大神帮。。

楼主:
安装的ccs3.3,出现这个问题,到底是仿真器不能在win7下使用还是什么问题,求解

网友:
没安装好吧!重启下电脑或是重新安装下(手动找到路径呢)驱动试试呢!

网友:
win7系统和3.3版本的不兼容,建议下载最新版的吧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Download_CCS

网友:
ccs3.3出来的时候还没有win7

网友:
安装CCS5.2吧,挺好使用的!

网友:
win7系统和3.3版本的烧写软件不兼容
但是CCS3.3是可以正常编译的
你可以下载uniflash去download 。out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7系统和3.3版本的烧写软件不兼容
但是CCS3.3是可以正常编译的
你可以下载uniflash去download 。out

没听懂。。。

网友A:
1.在WIN系统下CCS3.3是可以正常编译成功的~!但是系统自带的programming功能是不能用的
2.你可以去TI官网下载一个叫uniflash的烧写软件安装后烧写CCS3.3生成的.out文件
3.WIN7下CCS3.3就没有debug功能了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我的ccs根本连不了我的dsp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在WIN系统下CCS3.3是可以正常编译成功的~!但是系统自带的programming功能是不能用的
2.你可以去TI官 ...

现在的问题是我的ccs根本连不了我的dsp板子

网友:
CCS3.3需要先进行配置,配置选择驱动,网上应该有很多的资料来说明怎么配置。当然你得先检查驱动安装好了没有,如果连驱动都没有安装好就更别说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