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如何敷圆形铜

楼主:
现在敷的铜是方形的,如下图,我想把方形的改为圆形的,请问怎么操作?

网友A:
在丝印层画圆,选中所画图形。工具——转换——Create Region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可以看到覆铜成功,没有的可以双击更改覆铜属性。如截图

网友:
对,焊盘是开窗的,,但8楼的方法也是可行的,还可以用下面的方法,看步骤:
1.用画圆弧的命令

画出圆弧

2.把圆弧封口为圆

3.在里面走线

4最后成圆

网友B:
敷铜时用圆角呗,修改圆角半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敷铜时用圆角呗,修改圆角半径就行了

请说的再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C:
覆铜前放一个keepout层的圆形,然后再覆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覆铜前放一个keepout层的圆形,然后再覆铜。

请问园外部分敷铜怎么除去

网友E:
楼主的问题很简单,敷铜真不好搞圆形
搞一个没孔的圆焊盘,设置一下层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问题很简单,敷铜真不好搞圆形
搞一个没孔的圆焊盘,设置一下层就行了

给力!!!谢谢!!!

网友:
呵呵 , 焊盘的是阻焊是开窗的,,
1. 最简单的方法是:  Keepout层放一个圈圈,,  然后直接铺铜, 并选中删除孤铜
2. 手工完成,在需要的层画圆, 并设置好画的 半径与线宽

网友: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

网友:
覆铜还这么较劲,要求这么高,直接换高端的软件算了

网友:
我觉得8楼的方法是最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丝印层画圆,选中所画图形。工具——转换——Create Region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可以看到覆铜成功 ...

我用的是汉化的,工具-转换-从选择的元素创建多边形,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不过得双击做一下楼主第三步的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园外部分敷铜怎么除去

死铜移除

网友:
這是AD的雞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