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IO端口P2.6和P2.7的使用

楼主:
硬件配置:
1.MSP430-Launchpad(MSP430_EXP430_G2) 板载芯片M430G2553
2.LED灯两枚
连线示意图:
//                MSP430G2x33/G2x53//             -----------------//         /|\|              XIN|-->LED
//          | |                 |//          --|RST          XOUT|-->LED
//            |                 |//            |                 |
程序配置: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P2DIR |= BIT6 +BIT7;
P2SEL &= ~BIT6 +BIT7;
P2OUT |= BIT6 +BIT7;
}
程序说明:
很简单的程序,就是实现P2.6和P2.7输出高电平,点亮LED
至于为什么这么写,可从数据手册和实际调试中看出来

上图摘自zhcs_178E
可以发现P2.6的P2SEL位为0时,是用作GPIO的.
但实际调试又发现
P2SEL的默认状态是

及BIT6 和BIT7是为1的
所以要先清除这两位,才可以用作GPIO功能.
故有了上述的程序

后话:
恩,至此,launchpad可怜的io又多出两个可用的了.一下多出来1/7啊,有木有!!!
(前提是你没有把盒子里那个手表晶振焊到板子上去...)
再啰嗦一句 XIN对应P2.6
XOUT对应P2.7
数据手册上都可以查到的

网友:
(前提是你没有把盒子里那个手表晶振焊到板子上去...)
也不是说焊了晶体就不能用了吧?
至少可以两个当一个输出口用,保持同样电平不行么?顶多速率首点影响。
所以顺便问个问题,如果就当两个普通IO口用,晶体两端电压不一样对晶体有损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