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方案]第三辑——用设备驱动控制LED

楼主:
其实一直没看到楼主真正的做出些什么。
                                ——楼主

这些小儿科的实验,真真儿体现了楼主这矬货的水平。
                                ——楼主

上一辑,楼主终于实现了一个linux的驱动程序——只不过是个假的。

这一次,楼主要更进一步,利用这个驱动程序,来控制真正的硬件。

本期可能是唯一的一辑没有槽点的吧。

正式开始。

首先要确定一下到底是使用什么硬件……后来楼主终于在破烂堆里找到了一个led,好,就来它啦。

参照手册里下面这两张图,楼主也搭建了测试用的电路,没错一样一样的,楼主用的面包板和它不一样而已,LED的颜色好像也不一样。
好像它用了100欧的电阻,这个楼主实在是没有,于是拿了个470欧的。

恩,没错,用了GPIO44

BBB真的铺垫了很多事情,以至于我控制IO口根本不需要看芯片手册,操作文件就好了:

第一步:向/sys/class/gpio/export写入要控制的GPIO号,这里直接写入44
                filp = filp_open("/sys/class/gpio/export",O_WRONLY,0);
                filp->f_op->write(filp, "44", 3, &filp->f_pos);
                filp_close(filp, NULL);

这样就在其目录出现了相应GPIO的目录和文件

第二步:向/sys/class/gpio/gpio44/direction写入相应GPIO的方向

                filp = filp_open("/sys/class/gpio/gpio44/direction",O_WRONLY,0);
                filp->f_op->write(filp, "out", 4, &filp->f_pos);
                filp_close(filp, NULL);

第三步就可以写入0和1到/sys/class/gpio/gpio44/value,以控制该pin的输出电平啦。

当然,楼主实现了LED闪动的效果,闪动的频率是可以改变的,所以需要有一个timer

                init_timer(&this_drv_timer);
                this_drv_timer.function = timer_handler;
                this_drv_timer.expires = jiffies + timeout;
                add_timer(&this_drv_timer);

每次timer_handler执行,就会再启动这个timer,
static void timer_handler(unsigned long arg)
{
        init_timer(&this_drv_timer);
        this_drv_timer.function = timer_handler;
        this_drv_timer.expires = jiffies + timeout;
        add_timer(&this_drv_timer);
        {
                mm_segment_t old_fs;
                struct file* filp = NULL;
                char value_str[5];

                old_fs = get_fs();
                set_fs(KERNEL_DS);

                filp = filp_open("/sys/class/gpio/gpio44/value",O_WRONLY,0);
                sprintf(value_str, "%d", this_pin_v);
                this_pin_v ^= 1;
                filp->f_op->write(filp, value_str, 2, &filp->f_pos);
                filp_close(filp, NULL);

                set_fs(old_fs);
        }

这里楼主并没有实验太多的代码,基本是一次成型,只不过编码途中遇到一些需要说明的事情

首先,操作相关的文件,好像不允许是用库函数fopen以及相关函数了,而是要用filp_open及相关方法。(表问我为什么,我只是跟着学)
其次,操作文件时候,要搞一下get_fs和set_fs。(表问我为什么,我只是个初学者)
再次,操作timer,每次timer到时都会把自己撤下来,所以要在定时函数中重新启动timer以实现定周期。(表问我为什么,我只是抄的代码)
还有,timer是不精确的,所以有时候LED闪动并不均匀,而且会有明显的不适。(表问我为什么,timer不是我做的)
再有,还记得aoti吗,它和fopen一样也是不允许使用的,所以看到我用了simple_strtoul。(表问我为什么,但是我确实隐隐觉得atoi也不能用)
最后,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你能看到这里,我很感激,谢谢你,祝福你,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以下是我的整个源码文件。结果不重要,过程才重要。

/* hello.c -- sjtitr */

#include <linux/init.h>
#include <linux/module.h>
#include <linux/moduleparam.h>

#include <linux/kernel.h>
#include <linux/init.h>
#include <linux/platform_device.h>

#include <asm/uaccess.h>
#include <linux/kdev_t.h>
#include <linux/fs.h>

#include <linux/cdev.h>
#include <linux/device.h>
#include <linux/timer.h>

#define THIS_DRV_NAME        "PracticeDriver"

/* ------------------------- fileops --------------------------------- */
#define FIXED_FILE_SIZE        20

int practice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int practice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ssize_t practice_read(struct file *filp, char __user *buffer, size_t count, loff_t *ppos);
ssize_t practice_write(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__user *buffer, size_t count, loff_t *ppos);

unsigned char vt_file[FIXED_FILE_SIZE];
unsigned char vt_file_i = 0;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out;

int practice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printk(KERN_ERR "FOPS - Open\n");
        return 0;
}

int practice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printk(KERN_ERR "FOPS - Release\n");
        return 0;
}

ssize_t practice_read(struct file *filp, char __user *buffer, size_t count, loff_t *ppos)
{
        ssize_t size = (count < FIXED_FILE_SIZE) ? count : FIXED_FILE_SIZE;
        copy_to_user(buffer, vt_file, size);
        printk(KERN_ERR "FOPS - Read %d bytes\n", size);
        return size;
}

ssize_t practice_write(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__user *buffer, size_t count, loff_t *ppos)
{
        ssize_t size = (count < FIXED_FILE_SIZE) ? count : FIXED_FILE_SIZE;
        char *after;
        copy_from_user(vt_file, buffer, size);
        timeout = simple_strtoul(vt_file, &after, 10) / 2;
        printk(KERN_ERR "FOPS - Write %d\n", timeout);
        return size;
}

/* ------------------------- Driver ---------------------------------- */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this_drv_f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open                = practice_open,
        .release        = practice_release,
        .read                = practice_read,
        .write                = practice_write,
};

static unsigned int this_dev_t;
static struct class *this_class;

static struct timer_list this_drv_timer;
static unsigned char this_pin_v;

static void timer_handler(unsigned long arg)
{
        init_timer(&this_drv_timer);
        this_drv_timer.function = timer_handler;
        this_drv_timer.expires = jiffies + timeout;
        add_timer(&this_drv_timer);
        {
                mm_segment_t old_fs;
                struct file* filp = NULL;
                char value_str[5];

                old_fs = get_fs();
                set_fs(KERNEL_DS);

                filp = filp_open("/sys/class/gpio/gpio44/value",O_WRONLY,0);
                sprintf(value_str, "%d", this_pin_v);
                this_pin_v ^= 1;
                filp->f_op->write(filp, value_str, 2, &filp->f_pos);
                filp_close(filp, NULL);

                set_fs(old_fs);
        }
}

/* ------------------------- Module ---------------------------------- */
MODULE_AUTHOR("sjtitr");
MODULE_LICENSE("Dual BSD/GPL");

static int hello_init(void)
{
        int ret = 0;
        int major;

        printk(KERN_ALERT "Hello!\n");

        if(!ret && (major = register_chrdev(0, THIS_DRV_NAME, &this_drv_fops))<0)
        {
                printk("Failed to register chrdev\n");
                ret = 1;
        }

        if(!ret)
        {
                this_dev_t = MKDEV(major, 0);

                printk(KERN_ERR "make driver fs\n");

                this_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THIS_DRV_NAME);
                if (IS_ERR(this_class))
                {
                        printk(KERN_ERR "Failed to make driver fs\n");
                        unregister_chrdev(MAJOR(this_dev_t), THIS_DRV_NAME);
                        ret = 1;
                }
                else
                {
                        device_create(this_class, NULL, this_dev_t, NULL, THIS_DRV_NAME"%d", 0);
                }
        }

        if(!ret)
        {
                mm_segment_t old_fs;
                struct file* filp = NULL;
                char value_str[5];

                old_fs = get_fs();
                set_fs(KERNEL_DS);

                filp = filp_open("/sys/class/gpio/export",O_WRONLY,0);
                filp->f_op->write(filp, "44", 3, &filp->f_pos);
                filp_close(filp, NULL);
                filp = filp_open("/sys/class/gpio/gpio44/direction",O_WRONLY,0);
                filp->f_op->write(filp, "out", 4, &filp->f_pos);
                filp_close(filp, NULL);
                filp = filp_open("/sys/class/gpio/gpio44/value",O_WRONLY,0);
                sprintf(value_str, "%d", this_pin_v);
                this_pin_v ^= 1;
                filp->f_op->write(filp, value_str, 2, &filp->f_pos);
                filp_close(filp, NULL);

                set_fs(old_fs);

                timeout = HZ / 2;
                init_timer(&this_drv_timer);
                this_drv_timer.function = timer_handler;
                this_drv_timer.expires = jiffies + timeout;
                add_timer(&this_drv_timer);
        }
            return 0;
}

static void hello_exit(void)
{
        mm_segment_t old_fs;
        struct file* filp = NULL;

        old_fs = get_fs();
        set_fs(KERNEL_DS);

        filp = filp_open("/sys/class/gpio/unexport",O_WRONLY,0);
        filp->f_op->write(filp, "44", 3, &filp->f_pos);
        filp_close(filp, NULL);

        set_fs(old_fs);

        device_destroy(this_class, this_dev_t);
        class_destroy(this_class);
        unregister_chrdev(MAJOR(this_dev_t), THIS_DRV_NAME);
        printk(KERN_ALERT "Goodbye!\n");
}

module_init(hello_init);
module_exit(hello_exit);

网友:
最近这代码提交问题很大呀,怎么头文件包含变成了那样?上次也是。

网友A:
哈哈,太感谢楼主了。谢谢分享~ 不过论坛的代码编辑功能确实有待改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太感谢楼主了。谢谢分享~ 不过论坛的代码编辑功能确实有待改善啊。

嗯,上次修正过看来争取今天能解决好

网友:
这个 这个 图不是BBB哦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这个 图不是BBB哦

懒了懒了,直接从一个什么pdf里截图出来,但是使用的pin口确实一样呢,这个倒是真的。

网友C:
难道linux驱动这么容易上手?早知道团一块BB了

网友:
嘿嘿,吸收了,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linux驱动这么容易上手?早知道团一块BB了

有必要买一块哦,我也是上个星期才买的

网友D:
请问楼主你的头文件是空哒?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linux驱动这么容易上手?早知道团一块BB了

字符驱动还好说
块设备的话......

网友:
好文,要顶,向楼主的专研精神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你的头文件是空哒?

那个是论坛本身上传代码的一个小bug已经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