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2553与ds1302 做的实时时钟,秒跑得很快,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这个跟g2553的时钟设置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A:
我也在做一个数字钟。请问你用什么显示呢?

网友B:
秒是怎么获得的?从时钟芯片还是430本身

网友C:
你可以把你的设计思路和部分源程序贴上来呢!这样大家可以更好的帮助你解决问题呢!

网友D:
“秒”是谁提供的?g2553还是DS1302,如果是G2553的话,检查一下分频系数等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E:
DS1302晶振是32768的,你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F:
大哥,把关键部分的程序给出来大家才好帮你分析一下啊,按理说是跟430本身没关系的,只跟外设的外接晶振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做一个数字钟。请问你用什么显示呢?

是用5110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秒是怎么获得的?从时钟芯片还是430本身

thanks 时间都是从ds1302里面读取的,我在程序里面初始化一个时间进去就正常了,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把你的设计思路和部分源程序贴上来呢!这样大家可以更好的帮助你解决问题呢!

我在程序里面初始化一个时间进去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哥,把关键部分的程序给出来大家才好帮你分析一下啊,按理说是跟430本身没关系的,只跟外设的外接晶振有 ...

恩恩,我在程序里面初始化一个时间后就正常了,应该是1302内部有些紊乱

网友:
引用 网友E:
DS1302晶振是32768的,你是不是接错了

恩恩。晶振是好的,我往程序里面设置一个时间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秒”是谁提供的?g2553还是DS1302,如果是G2553的话,检查一下分频系数等设置是否正确

时间都是从1302里面的读出来的,我在程序里面给1302初始化一个时间后时间久正常跑了  thanks

网友:
在你的设置里,, 有一个参数, 设置的不好, 可以修改下时钟设置的

网友:
你读取的地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