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重装win7系统 请教有经验的指导一下

楼主:
以前自己没有装过  可我觉得不能老是麻烦帮忙装系统  况且装一次系统也需要不少时间   我想学一下 现在在收集资料 省得到时候出了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麻烦各位有过经验的指导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A:
首先,你要搞到一个win7的镜像。建议利用百度云,我一直通过它下载各种大文件,快得很……

网友B:
如果你现在的电脑是XP系统,直接放张WIN7的盘升级系统就OK,注意提前找好网卡驱动就行(PS:个别配给的机器网卡驱动需要手动装一下)然后用驱动精灵升级其他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现在的电脑是XP系统,直接放张WIN7的盘升级系统就OK,注意提前找好网卡驱动就行(PS:个别配给的机器网 ...

我现在的是win7  系统 只是当时安装的不是原版的  现在好多软件无法正常使用  我想安装个原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搞到一个win7的镜像。建议利用百度云,我一直通过它下载各种大文件,快得很……

恩 百度云 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的是win7  系统 只是当时安装的不是原版的  现在好多软件无法正常使用  我想安装个原版的

那就装个旗舰版吧,这个版本有win7 home premium和win7 professional的所有功

网友D:
一般电脑能装win7好像就能装win8 ,貌似看到有说同样的硬件条件装win8反而快一点,因为win8的内存管理比win7好
所以还不如装win8,除了个别老电脑win7能装上但是win8却安装失败。我的一台我妹妹淘汰的老电脑就装不上win8,老是停止在装机开始画面那个圆圈转个不停却没反应。看到有说用镜像版安装有可能行。虽然已经下载了镜像版,不过我不喜欢镜像版,所以还是等着当前的win7用了一段时间该重装的时候再试试。

楼主首先确定要装32位版本的还是64版本的?64位版本需要2G以上内存支持,不过一般电脑现在都达到这个配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装个旗舰版吧,这个版本有win7 home premium和win7 professional的所有功

王大你是在说破解版吧
万一人家电脑后面有正版Win7的签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王大你是在说破解版吧。
万一人家电脑后面有正版Win7的签呢……

2k多买的win7旗舰版,比电脑都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电脑能装win7好像就能装win8 ,貌似看到有说同样的硬件条件装win8反而快一点,因为win8的内存管理比win ...

恩 我要装64位的  我的电脑刚买来时是win8系统 但是由于好多软件不兼容 给换了个win7 64位的 可能我目前的系统并非原版 同样出现了好多问题 好多软件不能正常使用 所以我想要重装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电脑能装win7好像就能装win8 ,貌似看到有说同样的硬件条件装win8反而快一点,因为win8的内存管理比win ...

恩 配置够了 我的是4G内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k多买的win7旗舰版,比电脑都贵了

我晕不是吧 需要2K来买  不是网上都可以下载的吗 即便让别人安装也不会超过100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晕不是吧 需要2K来买  不是网上都可以下载的吗 即便让别人安装也不会超过100吧

嗯,明白,你说的那个一般会有类似这句话“本系统完全是个人兴趣爱好,禁止任何机构及个人将此系统作为商业用途”你懂得我的电脑买的时候是VISTA系统的,后来为了升级win7,又加了条2G的内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明白,你说的那个一般会有类似这句话“本系统完全是个人兴趣爱好,禁止任何机构及个人将此系统作为商 ...

额  我真不懂 我现在基本是菜鸟 可能在菜鸟中还是比较瘦的那种  没明白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你的电脑经过一次大修才花了那么多钱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额  我真不懂 我现在基本是菜鸟 可能在菜鸟中还是比较瘦的那种  没明白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你的电脑经过一 ...

如果用于商业用途可以考虑装2K多的正版,如果仅是自用,自己研究的话,装什么版本的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的是win7  系统 只是当时安装的不是原版的  现在好多软件无法正常使用  我想安装个原版的

我的也不是原版     但是找我个和自己操作系统位数相同的 电脑考windows下有两个驱动文件夹(加一起好像1G左右具体记不清了)  系统更新了几次   launchpad 120的驱动都能安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于商业用途可以考虑装2K多的正版,如果仅是自用,自己研究的话,装什么版本的无所谓了

恩  我只想安装个正常点的  我现在的系统 装的Proteus  protel  AD都无法正常使用  着实是捉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电脑能装win7好像就能装win8 ,貌似看到有说同样的硬件条件装win8反而快一点,因为win8的内存管理比win ...

表示我就是用镜像装的win8官版,的确比win7反应快,不用固态硬盘开机都能小于10秒了。可是还是不喜欢win8那metro界面,不习惯很别扭,适合平板用,笔记本还是原来那个桌面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我只想安装个正常点的  我现在的系统 装的Proteus  protel  AD都无法正常使用  着实是捉急啊

嗯,所以你首先找到一个win7 64bit的镜像,然后决定如何安装:是通过U盘安装还是直接从硬盘安装。根据你的情况我帮你判断了,用u盘吧。

所以你还要有一个能容的下安装文件的U盘,8G的应该就肯定足够。

然后找到WINDOWS 7 USB DVD TOOL

……这些都准备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我只想安装个正常点的  我现在的系统 装的Proteus  protel  AD都无法正常使用  着实是捉急啊

楼主,以前听同学说protel貌似就xp能导入自定义元件库,win7以上可能还是不能 用全它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