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串联型直流稳压电路的疑问?

楼主:
串联型直流稳压电路 用Multisim仿真不成功,上图的运放有没有相应要求,运放电源有何要求?
麻烦哪位老师提点一下我,感激不尽!

网友:
我会好好努力补课的。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
输入输出电压、各电阻值、运放、三极管稳压管等,什么参数都没标,谁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原始的示意图(应该叫示意图吧)就是上图。
比如说24V转8V稳压,麻烦告选择何种元器件,以及原理推算细节。
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始的示意图(应该叫示意图吧)就是上图。
比如说24V转8V稳压,麻烦告选择何种元器件,以及原 ...

如要每个器件都从零选起,对初学者来说确实是有些难度的,因为每个器件都必须知道大致特性,没把握的话要浏览数据手册。
仿真的话有些细节可以忽略,比如在实际电路里电阻值取得过小的话或许会烧坏,但仿真却不会。
做8V稳压的话一般器件都能用——可以先随便选,再找手册确认下。
●选取VD时,找稍低于8V的(稳压值取得过低则可调范围大,但精度差)
●选取R时,让稳压管流过数mA电流
●选取R1~R3时,让该路也流过数mA电流

至于原理……看书吧。

网友A:
我看过一些基础的书,却总觉得不得要领,如果哪位大大有基础到更深层次的书,麻烦推荐几本。
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一些基础的书,却总觉得不得要领,如果哪位大大有基础到更深层次的书,麻烦推荐几本。 ...

说是要多看书,其实也没那么邪乎,这里连一丁点深奥理论都没有,不一定非找系统的厚书读不可。
看看网帖看科普短文都可以,关键是知道负反馈,知道运放是咋回事,也就能理解该电路的原理了。

网友:
用Multisim仿真不成功
其实俺以为,重点在理解,不在仿真,,,

网友B:
用 Multisim仿真有很多例子,楼主看看下面的图,按照这个图在 Multisim找元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 Multisim仿真有很多例子,楼主看看下面的图,按照这个图在 Multisim找元件试试

谢谢!我再试试
我感觉自己学得太薄弱了以前没好好听课,现在自学,更难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