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疑惑

楼主:
      各位大神,小弟有个疑惑,在用UC3843设计开关电源时,假设输出电压是200V,最大输出电流是5A,那么我要怎么设计才能另开关电源能从0V开始起充呢?并且保持最大电流状态(也就是恒流充电)。当充电至200V时,电流再减小。
    我知道普通的开关电源设计时当电压接近0V时,即使1V都是不能工作的。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普通开关电源,无论是何种拓扑,均很难从零开始调整。最小输出电压能够做到最大输出电压的5%已经相当困难。
线性稳压电源的控制范围要比开关电源好得多。所以一种解决方案是先用开关电源,然后再用线性电源。
另一种方案,是用两个开关电源,负载两端电压是两个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的差。但此时输出电压较低的开关电源实际上并不是输出而是输入,因能量是从外部流入,故而此开关电源实际上是稳定输入电压,这样的电源不容易做。
还有一种方法,是使用双向变换器。

网友:
用UC3843设计开关电源时,输出电压是200V?
确实没有搞过,不知所措,,,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开关电源,无论是何种拓扑,均很难从零开始调整。最小输出电压能够做到最大输出电压的5%已经相当困难。 ...

刚看到回复,
做电源方案确实如你所说,很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