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27高电平多少?

楼主:
28027高电平多少?输出最大电流多少?

网友:
里面各种详细,肯定有你需要的答案

网友:
楼上的哥们回答的很好,在做一些补充,可能你需要的是下图所示的运行条件中的电平和电流:
另如果想获取更多的参数,请参考我附件中的tms320f28020系列说明文档,希望能够帮助到你!谢谢!

运行条件

运行条件

tms320f28020系列说明文档

网友:
一般认为高电平为0.8*VDD, 输出电流和负载有关系

网友:
资料虽然好, 但没讲到重点,可以根据tms320f28020系列说明文档调节电流

网友:
可以再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