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的精度和价格问题

楼主:
例如说国产的优利德和美产的福禄克两种类型的万用表,虽然优利德精度(说明书上写的)比福禄克高,但是却没有福禄克贵!(就比如四位半的优利德(第一张图)和三位半的福禄克(第二张图)比呢)下面简单的列出来两种呢!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的。
外国的东西贵,是肯定。因为外国的加费非常贵,但外国的东西一般情况(是一般情况,并非全是)质量较高。
例如近期看到一个外国出的板子,卖四百,如果使用原板子指定的元器件在国内生产,大概也就百指把块。

   再者, 不同厂家的测试条件及测试方法不一时,在得出的结果上就会差别

总体上说,国产东西的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