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e简单问题,跪求急急急急!!!!!!!!

楼主:
#include
#includ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temp;
        for(temp=0;temp         {
         temp=temp;
        }
}

void main(void)
{
DDRA=0b11111100;
PORTA=0b01111111;

while(1)
{
  PORTA=0b01111111;
  delay(100000);

  PORTA=0b10111111;
  delay(100000);

  PORTA=0b11011111;
  delay(100000);

  PORTA=0b11101111;
  delay(100000);

  PORTA=0b11110111;
  delay(100000);

  PORTA=0b11111011;
  delay(100000);
  //PORTA=0b11111101;

}

}这是个正确的编程,但用下载器后为啥小灯泡没有走马灯的效果呢
编译后点击add project然后关掉,打开下载器,点击调入flash有一个.hex的文件,点自动后为啥还没有效果,求解那个步骤做错了

网友:
首先“delay(100000);”  unsigned int 类型的变量取值最大不能超过 65535,100000已经数据溢出,再有就是楼主说的没效果是灯不亮还是都亮但没有流水灯的效果

网友:
同楼上,延时超范围了,但依然有用,灯应该低电平才亮,所以初始IO口
DDRA=0XFF;
PORTA=0XFF;

另外要不就是你的延时时间太快或太慢,改一下延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