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了解MSP430的TimerD吗?

楼主:
MSP430的timer D其实也是一个16位的定时器或者计数器,但是它有很多的特别之处。
大家能列举一二吗?

网友:
以前还真不知道430有tinmerD模块。翻了下手册主要是针对高分辨率的电容触摸方案。看来是后出的了。

网友:
我只在F5x系列的上边见过,以下是从手册摘的:
总体介绍:
Timer_Dfeaturesinclude:
•Asynchronous16-bittimer/counterwithfouroperatingmodesandfourselectablelengths•Selectableandconfigurableclocksource•Configurablecapture/compareregisters
•ControllingrisingandfallingPWMedgesbycombiningtwoneighborTDCCRregistersinonecomparechanneloutput
•ConfigurableoutputswithPWMcapability
•High-resolutionmodewithafineclockfrequencyupto16timesthetimerinputclockfrequency•Double-bufferedcompareregisterswithsynchronizedloading•InterruptvectorregisterforfastdecodingofallTimer_Dinterrupts

与timer_B的不同之处:
DifferencesFromTimer_B
•Timer_Dsupportshigh-resolutionmode.
•Timer_DsupportsthecombinationoftwoadjacentTDCCRxregistersinonecapture/comparechannel.•Timer_Dsupportsthedualcaptureeventmode.
•Timer_Dsupportsexternalfaultinput,externalclearinput,andsignal.SeetheTimerEventControl(TEC)modulechapterfordetailedinformation.
•Timer_Dcansynchronizewithasecondtimerinstancewhenavailable.SeetheTimerEventControl(TEC)modulechapterfordetailedinform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p430 的Timer_D可以实现更高的灵敏度和更快的电容式触摸检测,它的主要参数如下:Timer D Key Feature ...

楼主可以参考参考,但愿会对你有所帮助,谢谢!也希望大家相互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