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了几片CC3000的样片,想用来作四轴遥控器的无线通讯,谁知道该怎么玩?

楼主:
1.天线,想选择陶瓷贴片天线,这样可以保证体积小,外观清爽,不知道通讯距离如何?另外,天线的极化方向是选择90度的好呢还是水平的好呢?
2.CC3000接在MCU那一端是通过SPI连接的,通讯速率应该能够满足要求,就是怎么实现点对点通讯呢?还有怎么设置呢?
附件中为CC3000的简介

网友:
这个好玩!

网友A:
CC3000只能作为 STA ,去连接AP
因此把CC3000都连接上同一路由器。唯一麻烦的是要知道对方的 IP 地址,所以建议IP 设为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3000只能作为 STA ,去连接AP
因此把CC3000都连接上同一路由器。唯一麻烦的是要知道对方的 IP 地址,所 ...

不能够直接点对点通讯吗?

网友:
查了一下资料,确实不支持点对点通讯,如果搞个遥控还需要一个路由器支持,太不方便了,看样子这个适合做一些需要联网的嵌入式产品,而不适合搞遥控器
另外,CC3000的手工焊接好像也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