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供电:为什么断电后灯依然亮着?

楼主:
让您的最新逻辑电路运行起来,一切都按设计要求运行。然后关掉电源,电路却依然工作。这是怎么回事?
在当今世界,使用的都是即插即用型器件而且强调省电,因此通常有多个电压源。为了节能,我们可能会通过关闭电路中的某些部分来省电。对于电池供电设备更是如此,其可帮助您尽可能多的省电。
如果器件的输入或输出端有一个钳位二极管,而且输入或输出在其上提供有电压,那么该部件便可通过二极管给 Vcc 上电。输入或输出电压将传输至 Vcc 引脚,而且 Vcc 电压等于输入或输出端电压 -1VT。这被称为“反向供电。由于现在电压位于 Vcc 引脚,因此它可传输至该电路的其它器件并为它们供电。
如何知道器件是否有可为该器件反向供电的二极管?
所有标准逻辑器件都在输入或输出上有 ESD 保护二极管。这些二极管不仅可用于 ESD 保护,而且还可提供电压钳位功能,以防输入或输出超过 Vcc 或低于接地。这些二极管有多种不同的配置,主要取决于它们属于那个产品系列。所有器件在输入及输出引脚上都有接地二极管。有些器件的保护二极管采用的配置方式能防止器件被反向供电。
任何具有 Ioff 特性的器件在 Vcc 为 0V 时都会将输入和输出设置成高阻抗,不会被反向供电。这里有一些配置和规范将告诉您是否有二极管以及器件是否会被反向供电。
确定二极管的最佳方法是看绝对最大值规范 Iik 和 Iok。如果电流极限是 (+/-),那么就有一个连接 Vcc 和接地的二极管。如果只有 (–) 电流,那么就只有一个连接接地的二极管。请看一下这些实例:
(注意:即使没有显示钳位二极管,实际上也有 ESD 电路,其中二极管为背靠背配置,因此不会出现反向供电。)
1) 输入或输出端无 VCC 钳位
这种器件无法反向供电
在绝对最大值规范下

在绝对最大值规范下

在推荐规范下
2) 输入端无 Vcc 钳位,但输出端有 Vcc 钳位
该器件可从输出端反向供电。
绝对最大值规范下
在推荐规范下
3) 输入及输出都有 Vcc 钳位
该器件从输入或输出端反向供电
在绝对最大值规范下
另一种使器件可获得反向供电的方法是通过打开接地来关闭部件。如果任何输入或输出端连接至接地,那么该接地就可经过二极管。我们绝对不推荐通过打开接地连接来关断电源。

网友:
进来看看~~~长见识了

网友:
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