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的选择

楼主:
咱们做的电源都有输出功率,在保证这个输出功率的情况下变压器应该如何选择,或者说我们在选购变压器的时候,哪些参数需要注意?
我查了一部分资料,大多讲的是电力系统里变压器的选择,基本原则应该相同,就是变压器容量要比负荷功率大。
那么在我们平时使用的电源这个范畴内,变压器应该怎么选择呢?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看看哪位大神能给点建设性的意见

网友:
1、变压器不仅是变变电压,绝缘也是它的重要指标之一,
如:  耐压 1250V,无拉弧、击穿
        (加强绝缘 3750V)

2、500V时的绝缘电阻:500V绝缘电阻:初次级:2M(5M)  (括号内为加强绝缘)
                                绕线与壳体 2M(7M)
                                次级与次级 2M
3、空载倍压、倍频实验

4、空载8小时(N小时)温升、空载功耗等

网友:
超级赞楼主的问题,在电源设计中,变压器的设计说句实话,是个技术活,一般搞电源设计的,这个变压器的设计步骤又是绕不过去的,,,就电源中使用的变压器无外乎这几个参数:
1.电压比:指变压器的初级电压与次级电压的比值.
2.直流电阻:即铜阻.
3.效率:即输出功率/输入功率*100[%]
4.绝缘电阻:变压器各绕组之间及对铁心之间的绝缘能力.
5.抗电强度:变压器在1秒或1分钟之内能承受规定电压的程度.

网友:
楼主所说,好像是指工频变压器,不是开关电源中的变压器。

对4楼的回复补充一句:变压器功率(严格地说是容量)选择还和变压器的整流电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