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debug按F5单步调试时出现找不到源文件,求解!谢谢

楼主:
Can't find a source file at "C:/cygwin/sandbox/DriverLib/build/DriverLib.test/driverlib/sysctl.c"
Locate the file or edit the source lookup path to include its location.

网友:
是用的IAR吗?

网友:
这个不好说,但是从楼主的问题叙述中,我猜想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库文件或应用程序并没有被build进去,调试器并不知道如何找到它。你的CCS中是有效的路径和文件吗?我发现有时CCS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你可以先打开这个文件,然后一旦打开,调试器知道它的位置后就能够调用它了;
如果还是不行,试着打开Include Options ,在include search path设置路径,可能会解决问题,具体见我之前发的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5342-1-1.html,希望对你有帮助,谢谢!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把当前IDE中打开的文件关掉,重新F5单步执行,不知道你的具体开发环境

网友:
可以参考VC6的资料

VC 6.0Debug单步调试简单入门.pdf